futaba接好盈电调报警,接中特威不报警,求解

楼主(2014-03-07):
插上电后,电调稍过一会就开始不规律的响,就是过一会响一声。然后在控上改了油门反向,继续插电,插上后,电调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滴。  想设置油门油门形成也不行,只要油门一反插电,就是滴滴滴滴滴,滴的没玩了。求解一下。另一架飞机用的中特威,好好的,没啥事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把油门,设一下正反向,就好了

网友A:
不看说明的后果 FUTABA  油门默认是要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说明的后果 FUTABA  油门默认是要反相的

已经反向了 就是狂滴滴滴滴

网友:
首先張 CH3 油門設成反向,之後設定油門行程,,,開控,張油門推杆推到最高,跟著接通電調電源,當聽到DD兩聲後張油門推杆拉到最低,當聽到DDD三聲後再有一下長D聲,之後完成.........之後當然再試用.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