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给一个简单实用的技术活

楼主(2014-03-07):
今天去电子城逛,看见有卖这样的灯,问了一下老板,说12V的电就可以亮,我想11.1应该也可以,所以买了3米,打算回来贴在飞机上
    现在问题来了,我贴在飞机上,用什么东西来控制它亮和灭呢?论坛上我找了,说的用卡片机,写什么程序,完全不懂,本人书读的少,本身有怕电,所以技术含量高的东西摸不通。再说工具也有限
  我用的是天8X的控, 希望能帮忙解决下,详细一点更好
      希望那个朋友能提供一个简单一点的,又不需要费很大功夫的,或者是废品利用也行,上图,就是这样的灯,很亮的

网友A:
没整过!用舵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整过!用舵机呗!

用舵机转动来当开关用吗?

网友:
应该接一个驱动开关来控制

网友:
x宝大把遥控开关,用一个空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某宝上有遥控的控制器,大概在10几到20块一个

网友:
用一个废舵机做一个遥控开关控制继电器   就OK了

网友B:
12v可以直接用有刷电调驱动,有刷电调是直流的

网友:
看可不可以插在一个不用的通道上  或者用一个舵机做开关

网友C:
不觉得这样会缩短飞行器在空中的飞行时间吗?

网友:
其实没必要 弄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论坛上不是有教程,找老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可以直接用有刷电调驱动,有刷电调是直流的

给力,  以前怎么没想到,   学习了~

网友D:
最简单?
舵机,热熔胶,碰撞开关,
不用改电路,
占用一个通道
我飞机底部的灯就是这么控制的

网友:
单片机 不是卡片机~~!!~~要是买  rgb的等更好用啊~~~各种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觉得这样会缩短飞行器在空中的飞行时间吗?

LED的用电量很小

网友D:
话说,一条多钱?
我前两天也路过电子城,没问。。

网友:
夜间飞行吗?

网友E:
这应该是5050灯带,看你想要什么控制效果。但是纯亮纯灭,最简单的就是做个舵机开关,要花式点的,用rgb控制器。

网友F:
一般夜航机是焊接一个针插   插在电池平衡头上面,夜航插上 平时不插。不管什么机械开关都不保险,夜航熄灯一秒钟就意味着丢机和炸鸡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楼主,加我好友,我发TB地址给你,很便宜,很好用,用一个通道开关控制就可以了,我一直在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不用控制开关,直接用动力电池平衡头取电,反正上天那一会也没有必要控制灯光开关,前提是3S电池。

网友G:
11.1v能亮??这叫什么灯????

网友:
真想不通,这么多人也没个提用继电器.

网友:
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
舵机,热熔胶,碰撞开关,
不用改电路,

咋个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1v能亮??这叫什么灯????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夜航机是焊接一个针插   插在电池平衡头上面,夜航插上 平时不插。不管什么机械开关都不保险 ...

主要是为了方便白天飞行,不用拔来拔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一条多钱?
我前两天也路过电子城,没问。。

这种要16块,还有一种厚的1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5050灯带,看你想要什么控制效果。但是纯亮纯灭,最简单的就是做个舵机开关,要花式点的,用rgb控 ...

“灯带”好便宜呀,才几元钱一米。

网友H:
光耦+继电器或电子开关。
安全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光耦也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耦+继电器或电子开关。
安全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光耦也可以省掉。

你说的那我完全不懂,去电子城问人都不爱叼我的,我接收机上的那个晶振坏了,当时不转动是个什么东西,问遍没一个叼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1v能亮??这叫什么灯????

一般这种灯条是3个一串的!也就是9V左右就亮!但是每组又串了一个限流电阻用!所以12V是能工作!11.1V也能工作,只是电流小店寿命长些

网友:
淘宝上搜12V彩灯控制器!一大堆啊!!选体积小的!功率刚能带动你的灯条的就够了!

网友:
用舵机摇臂上接个触点,在用铜片固定合适的位置,使触点和铜片能接触上,接在个一个通道上来控制,打开开关接通触点就和铜片相接处,关闭舵机臂离开铜片来达到开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
舵机,热熔胶,碰撞开关,
不用改电路,

这是简单实用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