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放置

楼主(2014-03-07):
因为是sport机身,所以想问一下gy520除了正放接线向后,可不可以测放,倒置,或者接线朝前?

网友:
可以接线朝前

网友:
还可以放在机头。

楼主:
可以正面向下吗,就是倒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正面向下吗,就是倒放吗

可以

网友:
正倒都可以,线可以任意方向。不过不能侧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