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是啥意思?

楼主(2014-03-07):
都提示降落时容易失速
是啥意思 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网友:
好像是机翼上表面后方进入漩涡,不再提供升力。速度太慢,迎角太大所致

网友:
因为迎角过大或者速度太慢,流经机翼上侧的气流提前从机翼上表面分离或者机翼上下两侧压力差无法产生,也是失去托举机翼的升力,称为失速。

网友:
失去空速

网友:
实际上玩固定翼可以见到的具体失速有几种情况,首先是在降落的时候,一般速度会慢下来,机头会稍稍抬起,如果速度太慢或者机头抬得太高(迎角增大),会出现失速,具体表现是飞机会摇摆不定,之后会直接栽下地。另外一种是起飞的时候,飞机速度还不够快,猛拉升降舵的话,飞机会一下子向飞,然后就会一头栽下来。LZ可以搜搜炸机的视频,很多都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
我来说说失速 ,失速就是飞机飞行时迎角超过临界迎角,升力系数急剧下降,进入第二速度范围的飞行状态。失速只与迎角有关,与速度无关,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他,当然速度小,迎角就大,更容易超过过临界迎角而进入失速状态。
飞机在第一速度范围内也就是在小于临界迎角时飞行,拉杆使迎角增大,升能系数增加,推杆使迎角减小,升力系数减小,超过临界迎角后,正好相反,越拉飞机越往下掉,失速是有前兆的,如果你坐在飞机上,会感觉飞机拉动,如果飞模型,失速前一般会翼尖下沉。。如果继续拉杆增大迎角就会进入失速,螺旋。。。不同气动布局的飞机,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
动能不足,需要牺牲一定的高度来换取足够的动能

网友:
失速简单的说就是要掉下来,控制不了了,你可以在高空慢慢收油体验一下

网友:
鸟在空中飞如果不拍打翅膀,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就降落失速来说,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动力不足,飞机不能正常着地,给人的感觉就是飞机会突然掉下来,而不是正常的滑行着陆。
所以降落时,保持一定的速度,让起落架能正常触地降落。

网友:
知道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上几位讲的好专业啊,需要认真学习一下。根据个人飞航模的感觉来说,飞机进入失速状态后,飞机不受控制,表现为向一侧翻下或者直接拍到地面上。这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果断推油,然飞机恢复一定的动力后,调整姿态平稳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