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的理解

楼主(2014-03-07):
桨距就是汽车的档位,油门就是汽车的油门废话,定速的意义在于大桨距高负载的情况下自动加大油门来达到直升机主旋翼转速不变,小桨距反之。就像汽车的定速巡航。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还有请在使用定速的老鸟们讲讲定速飞有什么好处啊?问的这么菜是需要勇气滴,勿喷

网友A:
定速由于转速恒定,所以尾巴锁尾效率高,3D飞行时动作迅速、灵敏,做一些需要爆发的动作时干净利落。定速需要大量的富余功率,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大功率的电机和高C数的电池支持。一般大机子(500级以上)上用定速比较多,向450这种直接100%油门飞就基本可以了。

楼主:
还有我觉得定速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不改变总螺距下的一些动作,比如副翼倾斜尾翼旋转动作。至于改变总螺距的动作可以用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有效结合,来的更加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由于转速恒定,所以尾巴锁尾效率高,3D飞行时动作迅速、灵敏,做一些需要爆发的动作时干净利落。定速需 ...

请问定速和百分百3D下飞行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定速和百分百3D下飞行有什么区别,

450我没试过定速,100%已经可以飞的很暴力的,不会掉转速。600我是用定速的,3D  2150转,没有用曲线飞过。

网友:
定速,就是不管你是你在飞的时候怎么变换螺距,电调自动帮你调整油门量,已达到设定的转速不变,当然这里面还会牵扯到感度问题,感度合适的话,在你螺距变化的时候,油门的跟进很会及时,感度低了,跟进会慢半拍,感度高了,会听见转数时高时低,类似金鱼尾。

网友B:
一直看贴学习各位模友,有些理解,说出来,错了请指正:

电直在飞行时要考虑几个因素影响速度,电池电压,放电能力,螺距大小,油门大小,

非定速飞行时,100%油门,飞行过程中电池电压是一直在下降的,转速也就一直在下降,
在开始上天飞行时,电池电压足,转速高,你会觉得很爆,
到了飞行快结束了的尾端,电压下降了,这时和首段肯定相差很大转速了,
那同一种飞行动作,前后的飞行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延伸去说,不同C数的电池,飞行感觉也就不一样,有没充饱的电池也会不一样

U型油门曲线 飞行就更麻烦了,为何要做U型曲线,就是为了迎合螺距曲线,让不同螺距下,油门做相应匹配,从而尽量让转速一样,
但这里面变化因素太多了,电调和电机反应要及时,舵机反应要及时,桨效是否线性

就如上面朋友说的,直机尾巴太重要了,控制方向的,就如做事,方向不对,再努力也白搭,
直升机最重要的是尾巴,尾巴转速要恒定,效率才高,才能指哪打哪,
缓启动不好,会甩尾,
陀螺仪没调好,会金鱼尾
飞行负载突然改变时,转速变化大时也会尾巴突然给你转个90度,你还不吓死

所以才要求电调要定速,
定速飞行时,不管你螺距怎么变,负载如何变,我都给你一样的速度,这样就保证了转速恒定,尾巴就不乱来了,
转速恒定后,飞行中就相当于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变量了,飞行动作就可以更加可预期了,
你做多大的螺距动作,会有多快的翻转时间,飞机给你的预期都是明确的,你就可以放心去做动作了,飞行乐趣才体现出来了
还有1个我也觉得方便的地方,飞行中可以非常简单的使用不同IDLE 来飞不同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看贴学习各位模友,有些理解,说出来,错了请指正:

分析相当到位

网友:
不错,飞行中就怕甩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看贴学习各位模友,有些理解,说出来,错了请指正:

理解得透,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速由于转速恒定,所以尾巴锁尾效率高,3D飞行时动作迅速、灵敏,做一些需要爆发的动作时干净利落。定速需 ...

我飞500也用过定速,亚拓70A电调,一直都是从地面直接起飞就是3D模式,好危险,不知道亚拓电调能不能在空中切3D,

网友:
上面解释的好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飞500也用过定速,亚拓70A电调,一直都是从地面直接起飞就是3D模式,好危险,不知道亚拓电调能不能在空 ...

定速可以地面起飞时nom模式,起飞后在切换成IDEL模式啊。我的是凤凰的电调,起飞时定速1800,油门曲线对应0 30 30 30 30,IDEL 1 定速2000  油门曲线对应 70 70 70 70 70 ,IDEL 2定速2150 油门曲线对应100 100 100 100 100

网友:
定速不會比較噴,通常習慣飛油門曲線的人,開定速後都會覺得機子變軟,而且是軟很多
定速對馬達/電變的要求比較高,電池就更不用說了,爛電池就不用折騰了

网友:
定速当然爽。。因为放电更猛飞行时间缩短也是代价

网友:
定速不定速在油机上区别比较明显,定速器可以时刻帮你稳定转速,无论温柔还是暴力,这样一来就会感觉到螺距的控制非常线性非常准确,既不用担心超转,也减少了很多拉抽屉式的螺距修正,有点象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区别。合理的油门、螺距曲线组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定速,但那要根据自己一贯的飞行风格来设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类似定速的效果,如果飞行过程中进行大的风格变化,曲线就跟不上了。开了定速,无论你怎么飞,它的唯一任务就是指挥油门舵机快 速取得合适的风门开度,保证转速的稳定,前提是设定的转速要保证油门上限留有余量

网友:
用K8定速的飘过。

网友:
定速只为尾巴能更听话更稳定,其它都是瞎扯的。直机转速变化直接影响到反扭力的变化,尾巴调整能力难以跟得上,而螺距的变化对反扭力影响要小一些,所以尽可能做到只变螺距而不变转速来减轻反扭力的突变。

网友:
定速就像自动挡开启了巡航,上下坡速度基本保持不变。

定油门类似汽车油门固定在某一点,上下坡速度会变化。

网友D:
支持7楼和18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