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返航模式撞楼炸鸡····

楼主(2014-03-07):
都怪我,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测试精灵2的失控保护,灰机越飞越高,想想精灵2有自动返航模式,于是就想试试,没想到……自动返航过程中,灰机的路线不知道咋计算的··直接朝着楼就撞过去了····炸鸡············吸取教训了

网友A:
看着不对就及时切手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对就及时切手动啊

新手一紧张·······就悲剧了····教训啊··

网友A:
都是这么过来的,再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么过来的,再来!加油!

谢谢···目前正在努力中···

网友A:
好像飞控还没有记录返回点,就起飞了?

网友:
小区楼宇间,GPS信号本来就不好,说明书里应该有提到,用自动返航风险就太大了

网友:
修修再来

网友:
至少检验了摄像系统

网友:
曾试过子写字楼之间空地飞行,飞3米高,悬停,结果飞行器会在悬停地点来回摆动,修改指南针模块朝向也不行,换成体育场飞就可以了。。。
应该是和干扰、gps信号有关。

网友B:
你起飞前的gps定位应该也在楼前面的,失控返航按理说也不应该飞过去撞楼上的,估计你没有定位成功,或者飞机在楼跟前gps信号不足?

网友:
说两点:
1、起飞的时候螺旋桨高速转动,我看见旁边有个小孩儿离飞机很近,楼主也太不注意安全了吧
2、镜头从头到尾只对准一个方向,要是楼主能转一转就好了,图传上就能清楚地看到飞机离楼的距离

网友:
你飞之前校准指南针了没有? 另外你飞的时候有多少颗星?

网友:
估计是飞行之前没有校准指南针, 然后GPS星不够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C:
哥呀!你是不是没定好返航点呀?收到星会快闪绿灯,然后你在起飞,

网友:
炸鸡·情况··那些地方坏了哈·

网友:
自动返航误差是二十米,如果gps信号不保持6颗星会自动下降

网友:
经验和教训呀~

网友D:
幸好掉的地方没人!!!

网友E:
這地方使用自反有點......
都看的到jj距離也沒很遠

网友F:
慰问下,还好没砸到人,损失什么了?

网友G:
楼主一看不对劲,赶快手动接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起飞前的gps定位应该也在楼前面的,失控返航按理说也不应该飞过去撞楼上的,估计你没有定位成功,或者飞 ...

都有啊···GPS8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一看不对劲,赶快手动接管啊。

新手···第二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慰问下,还好没砸到人,损失什么了?

没啥事···损失了一个云台···浆·····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地方使用自反有點......
都看的到jj距離也沒很遠

新手····慢慢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好掉的地方没人!!!

是的···远离人群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飞控还没有记录返回点,就起飞了?

有的···主要是操控时太紧张···

网友H:
偶现在不敢在小区楼之间飞,有问题都反应不过来就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现在不敢在小区楼之间飞,有问题都反应不过来就炸鸡了。

慢慢会好滴····嘿嘿···反正我已经炸鸡过了·····不怕··

网友I: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在什么模式下起飞的?请详细的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请加我的QQ:235560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在什么模式下起飞的?请详细的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请加我的QQ:2355602804

在搜星成功,8颗卫星绿删之后起飞,云台是上电自检之后就会歪·····有时候飞行的过程中会自己好,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歪的··拍到的视频都是歪的···联系过400客服,说升级固件···按要求升级后问题依旧···已加Q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在什么模式下起飞的?请详细的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请加我的QQ:2355602804

回到错了··我又发了个帖子说云台歪脖子····客服问的是这个炸鸡啊···
当时是搜了8颗星之后,GPS正常后起飞,起飞后超过20米的距离切自动返航模式····之后就是视频中看到的那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哥呀!你是不是没定好返航点呀?收到星会快闪绿灯,然后你在起飞,

我也认为有这可能。最好起飞后,先找一个十几米以外的地方,旋转机身,用返航点锁定模式回拉升降舵试一试。确认无误,在开始远行。

网友:
娱乐也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套句官话: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到错了··我又发了个帖子说云台歪脖子····客服问的是这个炸鸡啊···
当时是搜了8颗星之后,GPS ...

楼主您好,建议您下次不要在楼宇之间飞行,更不要使用高级功能。

建议您把飞机返厂检测一下,仔细的阅读一边说明书。

如果您有需要协助的地方,请联系我们!!!

网友:
想说其实楼主的云台不错啊

网友K:
大哥你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吧?NAZA的飞控自动返航是先降到20的的高度在自动返航的,而且在返航途中不会自己躲避障碍物的,这就需要你进行人工判断,在飞机返航的途中确保不会有高于20米的障碍物,否则……你懂得!我的是450NAZA M LITE飞控,咱俩的飞控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哥你没有认真看说明书吧?NAZA的飞控自动返航是先降到20的的高度在自动返航的,而且在返航途中不会自己躲 ...

低于20米时会自动升到20米然后往回飞,如果已经超过20米就会直接回到定位点的上空、然后降落,不是先降到20米再往回飞。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低于20米时会自动升到20米然后往回飞,如果已经超过20米就会直接回到定位点的上空、然后降落,不是先降到 ...

这样说是正确的

网友:
起飞前要确定返航点,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认为有这可能。最好起飞后,先找一个十几米以外的地方,旋转机身,用返航点锁定模式回拉升降舵试一试 ...

说的好!       我基本上每次出去玩的第一飞都这么做的

网友:
在小区里自动返航,这也太危险了!万幸没有伤到人。选择好飞场才能测试啊,小区里飞低点玩玩就行了!

网友:
求看 炸鸡图~

网友(2014-04-06):
精灵本来就是小玩具!

网友:
经验就這樣炸鸡增多的.........樓主

网友:
精灵真是耐摔啊!

网友:
估计是搜星不够造成

网友:
第一:有可能没做指南针校准!第二,有可能GPS弱,不是返航炸鸡,是漂移炸鸡!

网友:
又是一个返航撞楼的!!拜拖下次用这功能前确定...起飞时星够不够!!强不强壮.....用这功能时回来的路线有没遮档......

哥们还不想各种被禁啊..

网友:
没扣到你或别人头上就是万幸了!

网友(2014-07-24):
在楼旁边都飞了大半天了,楼主在干什么?这让我说什么好!

网友:
楼下好多小孩,你这个是危险驾驶。。。

网友:
那个位置好像不能飞,高楼多,GPS受影响。

网友:
太莽撞啦,没飞过几次就“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测试精灵2的失控保护”!失控返航是没办法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本身风险极大!想拉回最好用返航点锁定,并且尽量要控制在视力可及的范围内放飞。让精灵在楼宇小区中穿行游荡最容易出事。这几次炸机没伤人,但是经常炸机到晚要出事。精灵不是玩具,谨慎飞行,建议多把兴趣放在出航拍作品上,而不是飞着玩上。

网友:
我胆小,基本不敢在楼多的人多的地方飞~楼主下次注意吧!飞机摔坏了无所谓,没伤到人就不错了!

网友:
新手尽量不要再人群密集住飞啊!切记!俺也是有教训的!

网友:
自动返航是无法躲避障碍物的,适时切到姿态模式下控制飞行器

网友:
心都跟着疼~

网友M:
这不是返航,这是GPS在楼宇间小于6星,自动切换到姿态模式,姿态模式定高不点的,刚切换时是按原方向滑向的,所以撞楼的,不是失控,你这个方向失航,是不会撞楼的

网友(2014-11-24):
慎用自动返航,昨天自动返航差点撞到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飞控还没有记录返回点,就起飞了?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返航,这是GPS在楼宇间小于6星,自动切换到姿态模式,姿态模式定高不点的,刚切换时是按原方向滑向的,所 ...

观察认真。也可能是起飞时连返航点都没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