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I装机剪影

楼主(2014-03-07):
悲剧,明天我估计要悲剧这架,装机重量1603(连电池)水星4S。自己给自己打气GOOD LUCK!!!!!!!!!!!!!

网友:
蓝岱的这架真心不好装啊。特别是起落架和进气口不匹配,修啊改啊。

网友:
装机还没成功怎么就没了

楼主:
已经装完了,只是完成照没照,忘记了

网友:
春天来了,赶紧装好

楼主:
原本打算控制在1500以内,结果一装,1603,不知道水星行吗?水星,你要给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打算控制在1500以内,结果一装,1603,不知道水星行吗?水星,你要给力啊!

装机后,机屁股对着称吹一下,如果吹力不低于1700g且机头向上可以不掉下来,动力保证没有问题。
如果吹力低于1600g,机头向上不能轻松浮起来,就要检查一下电调、电池、延长线粗细(若有)配置是否合适。
若配置没有问题,再检查一下进气量是否充足,如果进气口不能大于出气口150%面积,可考虑加偷气口。

试飞前,请一定检查一下推力是否足够,别像我似的,没检查推力就去飞,结果动力严重不足导致炸机。
其实我的涵道动力本身没有问题,是我的电调延长线太细,而且进气量不足造成动力不足的。

我的小歼十经过换12号电调延长线及开了三个偷气口,再次试飞终于成功。
我第一次试飞,机重1350g,吹力只有800g,以失败告终,改进后,吹力1500g,轻松起飞。
以上供楼主参考!

网友:
楼主,不要用吹称法测试推力, 用一个弹簧秤  拉着飞机 推到最大油门 看看 有多大的拉力 ,这比吹称法靠谱。  推力到0.8就可以飞的不错。但是要注意转弯的时候,打舵量要温柔,不然推力不够失速都救不回来。

网友:
1.6kg是有点悲剧,哈哈,估计4S水星装机推力肯定过不了1。

网友:
这个多少RMB

网友:
问下楼主这16的重心什么地方啊?

楼主:
在机翼下来100MM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后,机屁股对着称吹一下,如果吹力不低于1700g且机头向上可以不掉下来,动力保证没有问题 ...

祝贺老刘的歼十复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机后,机屁股对着称吹一下,如果吹力不低于1700g且机头向上可以不掉下来,动力保证没有问题 ...

呵呵,就喜欢看老刘放的这个,大奶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喜欢看老刘放的这个,大奶子。。。。。

我KAO,你怎么也是重口味啊,看来我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KAO,你怎么也是重口味啊,看来我得换了。。。。。。

别换了,呵呵。。。就刚才那个,挺合适的,有点庆祝首飞成功的感觉,这个像炸机了

网友:
经验贴 要顶 (指回复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