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天地飞06A可以同时用吗?

楼主(2014-03-07):
现在都是自己飞。如果多架飞机都是用的天地飞06A遥控器,能同时飞吗?这个叫什么功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未懂你想说什么?如果是说多个玩家同时用06A遥控各自的飞机,应该不必担心互相干扰;如果想用一部遥控器同时控制多架飞机(1控多接收),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上不可行,没意义(我进行过地面测试,1控2接收同时上电,2架飞机的油门及舵面同步运动。但航模一上天各自的姿态就会千差万别,因此同步运动只会导致炸机)

网友:
只要晶体频率不同就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懂你想说什么?如果是说多个玩家同时用06A遥控各自的飞机,应该不必担心互相干扰;如果想用一部遥控器同 ...

就是多个玩家同时用06A遥控各自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多个玩家同时用06A遥控各自的飞机

如前所说,应该是不会相互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