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无法接收到油门信号,初步确定是飞控问题。

楼主(2014-03-07):
   我的机子今天拿出去打算飞飞,结果一上电其中有一个电机无法完成自检,解锁以后这个电机也不转,其它电机都正常,之前都可以正常飞行,上一次放回去时也没有碰撞。我拍了视频给店家,答复是需要对这个电机重新做一次油门校准。(电机发出“滴--滴--滴--”均匀声音,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这是接收不到油门信号)油门行程全部重新做了问题依旧。

网友:
拔掉这个电机电调的信号线,把这个电调的信号线接到3通道,进行单个校准

楼主:
没有用,我拔掉接收器上的其它线,就插上这个电机的信号线,以防意外,我同时还断开了飞控上的电源,结果推遥控器油门到最大没有反应。后来我插回所有线复原,结果连所有电机都无法解锁了。信号灯一直红闪,问题依旧。

网友:
是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用V2的飞控,油门校准都可以这里,先前不能做的原因是天地8的接收机需要单独供电,我没有接,所以无法校准。

六个电机全部校准以后,那个电机还是一样无法解锁,不会转。发出均匀节奏“滴--滴--滴--”浆会伴随声音动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把这个电机接到其他正常解锁的电调上试试,能转就说明是电调的问题,不能转就可能是电机

楼主:
好的,我有空试试。

网友:
在这版块看到你们,不错。鼓励一下。

楼主:
我下午把遥控器接收机上的有故障通道和相邻的通道互换,这个通道问题依旧。然后把飞控上的有故障通道拔去,插上正常通道信号线,结果拔去的和原先故障通道的电机同时发出“滴--滴--滴--”检测不到油门信号的提示,所以初步确定是飞控的通道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V2的飞控,油门校准都可以这里,先前不能做的原因是天地8的接收机需要单独供电,我没有接,所以无法校准 ...

查查信号线接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信号线接反了没有?

一直飞得好好的。

网友(2014-08-10):
引用 楼主:
我下午把遥控器接收机上的有故障通道和相邻的通道互换,这个通道问题依旧。然后把飞控上的有故障通道拔去, ...

那要怎么解决,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电机不转,接受机红灯一直闪烁

楼主:
     返修时,估计厂家直接没去了检测电压的芯片,现在我的飞控没有电压显示,飞之前只好插上BB响检测一下电压,然后根据之前的飞行经验估计时间,差不多到了就下来换电池,真他妈的简直玩命飞行。从此也懒得和大疆继续纠缠,为了几千块的东西伤自己心情不划算。但愿有其他的开发商开发飞控,那样就不用受大疆的歧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