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和动力公用电源为什么会互相干扰

楼主(2014-03-07):
看到有的帖子建议云台图传要单独供电,避免干扰。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会互相干扰?动力和图传都可以用3s电。多谢

网友:
图传必须有纯净的电源供电,,

网友:
不想提控回家就共用一电吧。这样做虽然给载机减轻负担。但是给你带来负担。

网友:
我一直共用电。只是有弄了稳压模块出来

网友:
期待详尽分析

楼主:
李啓涛用发表于2014-03-07 18:12:27
不想提控回家就共用一电吧。这样做虽然给载机减轻负担。但是给你带来负担。
你的意思是公用一电可能就会提控回家?

网友:
一直图传云台动力共用电,目前飞行100多起落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滤波处理的好的话可以和动力共电的,一般图传的电源需要经过一级LC滤波电路,有些飞控自己就带的,完全没干扰的

网友:
期待各位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公用一电可能就会提控回家?

也不完全是。只是分开供电。给你的图传效果稳定。如果共一点池。你马达加剧工作产生大电流会导致图传供电不足,导致图传接收没信号,才给你但来盲屏。如果你是远航。盲屏你可也想到结果了!

楼主:
多谢解释,我琢磨也是电调在过载情况下(突然一阵狂风)导致图传电流不够。我用图传暂时是近距离航拍(飞机在视野里),不是远航,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决定搞个小电池专门给图传供电。800ma 2s电池续航10分钟供500mw的够了吧(0.8×7.4=5.92w)

网友:
我补充一点我的理解

共用电当动力电不足的时候,图传会不会也得不到足够的电源导致不清晰或距离缩短?

楼主:
bearzhang发表于2014-03-10 23:02:03
多谢解释,我琢磨也是电调在过载情况下(突然一阵狂风)导致图传电流不够。我用图传暂时是近距离航拍(飞机在视野里),不是远航,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决定搞个小电池专门给图传供电。800ma 2s电池续航10分钟供500mw的够了吧(0.8×7.4=5.92w)
不好意思,500mw是输出功率。ts352要求电压7-15v,电流500ma. 那估计2s到4s 500mah的电池理论上可以持续1小时图传,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2014-04-06):
我一直是图传动力电共用,多轴和固定翼,一直都是如此,图传1.2原装天线2公里,空中电压最低掉到10.2V,飞控\图传还是稳定

但是不排除设计很糟烂的设备共电容易出问题,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
一直共用动力电的飘过

网友:
试过,用标称2800MM的3S单独给发图传射机、OSD、云台供电,动力用3S5200MM,没起飞时调试发射机都正常,但唯独云台不好控制,有时调定角度后1、2秒俯仰自己会跑动,不能控制,横滚有时也会自己摆动起来。把云台接到动力电上就很稳定。所以我现在是图传和OSD、夜航灯单独用2800MM电池,云台和动力共用。

网友:
从来都是共用一电飞,从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