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啊,飞控莫名其妙解不了锁了!!!!!!

楼主(2014-03-07):
不会上图啊!!!请问各位大神,apm飞控解不了锁了,电脑地面站osd界面提示:PreArm:Check FS-THR-VALUE是什么意思啊要怎么解决?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马上就要参赛了啊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没找到遥控器

楼主:
泡泡老师   我在QQ上找你了   可是我用在地面站上看的时候所有通道都可以用啊

网友:
没用过APM

网友A:
油门没打到最低?
重新再apm里面校验油门pwm

网友B:
在failsafe设置里把失控保护阈值降到980以下

网友C:
我也是解不了锁,刚装好的四轴,水平罗盘都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校准,就是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解不了锁,刚装好的四轴,水平罗盘都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校准,就是解锁不了

楼上已给出答案,今天我去学校想了一下午,也想到了答案,值不能太高不能太低,我设置了97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ailsafe设置里把失控保护阈值降到980以下

谢谢哥们,今天我去学校之后想了一下午也想到了,回来一试还真可以  我之前是设太低了我设了900   后来改成975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打到最低?
重新再apm里面校验油门pwm

不是   是失控保护油门触发设太低了  ,太高也会这样  谢谢你的关注  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已给出答案,今天我去学校想了一下午,也想到了答案,值不能太高不能太低,我设置了975就可以了

975太低,1000-1020
低于975要是打开失控保护会有这个提示,除非你把失控保护关了

网友C: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我的四轴。
首先开控,油门最高,飞控上电,滴滴响2下,油门下拉,然后4个电机滴滴滴响好多下,然后推油门电机就转了,而且没有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我的四轴。
首先开控,油门最高,飞控上电,滴滴响2下,油门下拉,然后4个电机滴滴滴响 ...

油门通道反向了吧
futaba要把三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5太低,1000-1020
低于975要是打开失控保护会有这个提示,除非你把失控保护关了

我用的是富斯9    存在失控保护触发通道和apm的不兼容问题……所以只能靠这个apm自检触发失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我的四轴。
首先开控,油门最高,飞控上电,滴滴响2下,油门下拉,然后4个电机滴滴滴响 ...

做油门行程的话要先油门通道打最高两次才会进入设置油门行程模式  泡泡老师视频有说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油门行程的话要先油门通道打最高两次才会进入设置油门行程模式  泡泡老师视频有说到

打一次好不好,
开控,油门最高,JJ上电,看到红 黄 兰灯在变时,JJ断电,遥控器别去动他,继续给JJ上电,这时,能听到电机嘀嘀二声,这时把油门拉最低,

网友C:
哎,上面的方法试了,依然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一次好不好,
开控,油门最高,JJ上电,看到红 黄 兰灯在变时,JJ断电,遥控器别去动他,继续给JJ上电 ...

我的意思是打一次通电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上面的方法试了,依然不能解锁

校准罗盘

网友(2015-01-04):
你可能在校准控时给了一个很低的油门值(例如控跑到 -135%)
所以 APM 一直认为你的油门低点在 -135 这里,所以认为你的触发值有问题
解法:重新校准遥控器,把让控的油门高低点处于正常运作下的环境下就行(例如 1111~1900)
然后去失控保护那里设置你实际触发失保的 PWM 值,这样就可以通过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