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遥控器 2.4G WFT09SII普通版和超级版有神马区别

楼主(2014-03-07):
如题:天地飞9通遥控器 2.4G WFT09SII普通版和超级版有神马区别

网友:
刚买了普通版,超级版可以换高频头。普通版不能。 普通版最于我来说足够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那个是天九一代和二代的区别,一代可更换高频头,到了二代变成了内置2.4G。
楼主说天九二代 普通和超级版的区别,就是一个分辨率和速度。超级版分辨率更细致了,轻轻推杆,飞机的舵面会柔和的轻轻动作,就像广告上写的细腻如丝滑般;之前的普通版则肉眼可以看到舵面是一格一格的动作。具体上天后的感觉,其实差异不大的。
再说说那个速率,能感觉到超级版反应速度略微快一些,但是提升效果也是很小很小,对飞行的影响甚小。
最后总结一下,超级版就是用多于普通版1倍的钱去买来了一些提升10%实际使用效果的高端货。
建议选购时量力而行

网友:
分辨率不同,记忆的数据量不同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2楼是对的

网友:
2楼说的很好

网友:
还是似懂非懂的,一直在考虑买超级版。

网友(2014-05-22):
刚定了一台天九超级版,3天后到货,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