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G4模拟器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07):
如题,请看图 懂的来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KE错误 92994:串号失效了或者丢失,你必须运行RealFlight 登陆器输入它们才可以运行RealFlight
简单的说就是破解失效了,需要重新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错误 92994:串号失效了或者丢失,你必须运行RealFlight 登陆器输入它们才可以运行RealFlight
简单的说就 ...

哦,彻底重装就能解决吗?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彻底重装太麻烦。把具体步骤说一下,谢谢。

网友:
彻底重装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彻底重装就能解决吗?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彻底重装太麻烦。把具体步骤说一下,谢谢。

有發短訊給你 無法傳送 你有QQ嗎?

网友:
G系列模拟器就是装起来很麻烦。有的错误提示,即便你装好了,它也总是出来。但是它飞机多,真实感又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经过彻底重装G4后不能进入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玩的不亦乐乎,现在又有了新的发现,手感太像真机了,比凤凰4.0稳多了,不飘啊。

网友B(2014-04-1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经过彻底重装G4后不能进入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玩的不亦乐乎,现在又有了新的发现,手感太像 ...

楼主 发个G4模拟器的安装包给我好吗?谢谢了!。加我QQ 7829 325 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发个G4模拟器的安装包给我好吗?谢谢了!。加我QQ 7829 325 92

安装包太大不好发送,给你个种子文件自己下载吧,但是资源和下载速度不能保证哦,可能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发个G4模拟器的安装包给我好吗?谢谢了!。加我QQ 7829 325 92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包太大不好发送,给你个种子文件自己下载吧,但是资源和下载速度不能保证哦,可能会慢。

网友B:
没见有信息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有信息啊。楼主?

没收到吗?发送到你的QQ邮箱里了 782932592@qq.com。请登录你的QQ查看你的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收到吗?发送到你的QQ邮箱里了 782932592@qq.com。请登录你的QQ查看你的邮箱。

哦,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收到吗?发送到你的QQ邮箱里了 782932592@qq.com。请登录你的QQ查看你的邮箱。

压缩包下到了  然后就不懂弄了!能教教我吗?  谢谢。加好友

网友C:
怎么弄好的啊 我也是KEerror92994 跪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好的啊 我也是KEerror92994 跪求啊!

彻底重新安装G4模拟器,即可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彻底重新安装G4模拟器,即可解决。

装了好几次啦 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了好几次啦 没有解决啊

好好想想安装的过程中有没有漏装的?安装的文件路径是否都正确?我的文档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或者填注册码时,那个注册码是否失效了等等,如果还不行那我就没招了。

网友:
现在能进去了 但是闪退 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好想想安装的过程中有没有漏装的?安装的文件路径是否都正确?我的文档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或者填注册 ...

我重新输了一遍注册表 现在能进去 但是闪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重新输了一遍注册表 现在能进去 但是闪退啊

     问你几点,第一:电脑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第二:遥控器是否正确连接电脑,并且被电脑识别和正常运行,此遥控器和解密狗是否支持G4模拟软件?第三:我的文档路径是否有中文字符?第四:是否从EMU启动,并且EMU程序在运行时有没有被360防护软件等阻止?第五:游戏路径中有没有中文字符?请做详细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你几点,第一:电脑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第二:遥控器是否正确连接电脑,并且被电脑识别和正常运 ...

我出现的问题是:KEError 21078:Error determing path to .in.  Corrupt flename: D:\我的文档 RealFight G4\LauncherG4.ini

这个是什么状况啊 比较晕..

网友:
重装,再换个EMU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9-03-13):
我下载的模导入不进去 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