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新装机 双桨离地高度不一致 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07):
新装机亚拓450dfc 放到地上后,发现:双桨位于左右两侧时 桨尖端离地面高度相差了1cm多,双桨位于前后侧时 桨尖端离地面高度也相差了1cm多,最终舵面旋转平面向右后方倾斜。请问各位老手这样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有影响飞行?如何调试?

网友A:
若果你有螺距尺的话  量一下看看两个奖的螺距是不是一样的  要不是一样的就需要调 大桨上的球头连杆的长短     论坛新手交流区 有非常好的教程你去找找看

楼主:
螺距都测过,四面都是调成接近0度水平时测的离地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果你有螺距尺的话  量一下看看两个奖的螺距是不是一样的  要不是一样的就需要调 大桨上的球头连杆的长短  ...

螺距都测过,四面都是调成接近0度水平时测的离地高度。

网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刚入魔  建议去新手区  看下 里面有不少相关帖子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