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

楼主(2014-03-07):
新买了个银战士K8   168的版的。连接电脑怎么连接不上。打开软件USB未连接

网友A:
通电没有?驱动装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没有?驱动装了没有?

驱动没装啊
怎么边这样啊

网友:
关注中。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来吧

网友B:
陀螺仪通电之后,街上USB接口,然后进入电脑任务管理器中,有个V8什么什么的,驱动装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通电之后,街上USB接口,然后进入电脑任务管理器中,有个V8什么什么的,驱动装一下,就行了

还是驱动不了

网友B:
  你找到 VstabiUsbDriver2 这个文件夹,驱动就在这个文件夹里,要从设备管理器里直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 VstabiUsbDriver2 这个文件夹,驱动就在这个文件夹里,要从设备管理器里直接选择

行了,循环螺距跳不好啊,软件调8度,退出来不是8度了

网友: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了,循环螺距跳不好啊,软件调8度,退出来不是8度了

是这样的,只要软件里调好8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只要软件里调好8度即可。

那打升降和副翼都十多度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打升降和副翼都十多度啊。

0度的时候再打副翼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0度的时候再打副翼测量

是0度,循环螺距调8度了,k8不要打,跳过去调尾舵,循环螺距又不是8度。

楼主:
舵机是215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打升降和副翼都十多度啊。

正常工作状态下陀螺仪介入修正了,测量循环螺距没有意义,测量十字盘水平也没有意义,只要在设置菜单下逐项调好就行了,放心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工作状态下陀螺仪介入修正了,测量循环螺距没有意义,测量十字盘水平也没有意义,只要在设置菜单下逐 ...

可是打舵就不一样了,很灵敏啊

网友:
灵敏 在另外一个参数里面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