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来试去,还是MCPX的三轴好些!

楼主(2014-03-07):
淘宝弄了个200元的MCPX接收板,装FBL100上面了,啥都没换,改了无刷,感觉还是MCPX的三轴好些!
MCP比MCPX是稳,翻起来也快,但转起来乱飘!
MCPX有大机的感觉,转起来没弄么飘!
感觉MCP室内倒飞,练个悬停,航线的不错!
MCPX可以练到自旋翻!

网友:
同感,还有就是MCPX更耐摔一些!

网友:
MCPX好一些!

楼主:
现在有FBL100的配件用在MCPX,杂交后真是无敌好机!

网友:
求主板地址

网友: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网友:
朋友肯定没试过NCPX。。。比大哥MCPX好。。。很低转速都可以维持很棒的状态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
我也是买了架FBL100,直接换上MCPX V1的接收机后发现个问题,就是机身会像筛子一样左右抖,油门越大,马达转速越高越严重,但是换了MCPX原厂舵机就不会抖了,请问您的是这样么?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
我也是买了架FBL100,直接换上MCPX V1的接收机后发现个问题,就是机身会像筛子一 ...

我的没任何问题!原来用FBL有刷电机还有点金鱼!
改了无刷,稳的一踏糊涂!
是不是你的舵机是老版的!
我的接收是V2 1.5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
我也是买了架FBL100,直接换上MCPX V1的接收机后发现个问题,就是机身会像筛子一 ...

我记得旧版舵机要拿掉一个保护电阻,新版的不用,否则会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旧版舵机要拿掉一个保护电阻,新版的不用,否则会抖

能不能上张图看看呢?我想知道是哪个电阻,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考虑裝一台作練習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上张图看看呢?我想知道是哪个电阻,谢谢了!

找不到了 帖子好早了 问驰远客服吧

网友C:
同感,用ncpx主板和fbl80杂交效果也是相当爽,比原装fbl80那种滑来滑去的手感好太多了
驰远的硬件比blade不差,甚至有些方面更好,但软件的差距还挺大的

网友:
我的V1还在玩,天天3D,经常炸,只换横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感,用ncpx主板和fbl80杂交效果也是相当爽,比原装fbl80那种滑来滑去的手感好太多了
驰远的硬件比blade ...

请问,哪里能买到ncpx主板?手中有FBL80,看了你的发言,也想试试改一改。另外用的控是D7E,不知换了主板之后还能对频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能买到ncpx主板?手中有FBL80,看了你的发言,也想试试改一改。另外用的控是D7E,不知换了主板 ...

我先后买过两架ncpx,拆了其中的一个主板装到fbl80上了,ncpx主板貌似单卖的不多,去二手版收收试试
D7E应该刷了第三方固件就能支持dsm2和dsmx

网友:
有没有试过977,不知道谁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后买过两架ncpx,拆了其中的一个主板装到fbl80上了,ncpx主板貌似单卖的不多,去二手版收收试试
D ...

多谢,网上搜了,NCPX主板新的280一个,考虑了一下不划算,如果改变很大倒是值得,下步考虑V977了。

网友(2014-04-12):
还是mcpx经典

网友E:
MCPX V1有刷,NCPX原厂无刷,天天3D,天天炸,MCPX只坏横轴,NCPX只坏脚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CPX V1有刷,NCPX原厂无刷,天天3D,天天炸,MCPX只坏横轴,NCPX只坏脚架。

mcpx横轴太容易弯了 我mcpx撞了一下 就没法脱控悬停了 怀疑是横轴弯了 又买不到原厂这样合适的横轴 又没东西修.............

网友E:
我用飞越的和华科的,飞的平宜但粗细不均,华的贵点但质量好,买一堆,弯了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飞越的和华科的,飞的平宜但粗细不均,华的贵点但质量好,买一堆,弯了换。

华的什么飞机横轴可以通用mcpx?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x横轴太容易弯了 我mcpx撞了一下 就没法脱控悬停了 怀疑是横轴弯了 又买不到原厂这样合适的横轴 又没 ...

不会把旋翼头换成别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cpx横轴太容易弯了 我mcpx撞了一下 就没法脱控悬停了 怀疑是横轴弯了 又买不到原厂这样合适的横轴 又没 ...

换FBL100旋翼头,两毫米横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的什么飞机横轴可以通用mcpx?

华的4G6横轴可以完美通用mcpx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FBL100旋翼头,两毫米横轴

”换FBL100旋翼头,两毫米横轴“ 我试过了,重了感觉又不一样了,最后换回原装的。

网友E:
总结,用飞越的平宜但质量看彩数,用华的贵很小一点但省事。
我的MCPX V1飞好久了,改了实心尾干和主轴,7mm尾电机,金属十字盆,FBL100主电机,Topgun 300MAH 45C,定点翻没问题,草地上飞,怎么炸都只换横轴。
说完,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G:
求主板地址!thank you!

网友(2014-05-20):
引用 网友G:
求主板地址!thank you!

去问一下风老板,看看还有没有存货http://yufengtech.taobao.com/cat ... Sir8Yn&search=y

网友:
我用mcpx主板改了一个fbl,也是微弱鲸鱼尾啊,还有个问题有刷电机飞久了就会发出尖锐的声音,同时不锁尾,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总结,用飞越的平宜但质量看彩数,用华的贵很小一点但省事。
我的MCPX V1飞好久了,改了实心尾干和主轴,7 ...

你主軸是什麽尺寸的?
聽說實心的尺寸沒空心的好?
求連接啊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主軸是什麽尺寸的?
聽說實心的尺寸沒空心的好?
求連接啊

淘宝上搜3mm,2.5mm....碳纤干,就有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