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升级810后 30分钟 飞行测试 及 DJI 飞控失控保护的调试方法 机架折叠部分

楼主(2014-03-07):
前发了  关于 飞越 680 六轴 升级810轴距的  改装帖

传送门    飞越 680 完成升级 810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可以点击进入看看

得到了众多模友的支持 感谢大家

大家都很关心  飞得多久  稳定性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等等

现在来对飞机进行测试     当然每个地方  空气密度不一样  天气不一样  电池的放电性   气温等等都有可能造成 数据的差异    此测试 并非专业的测试  仅供参考

首先说一下  飞机的情况     也是影响飞行时间的因素

电机朗宇4110S kv340

碳纤桨 1555

电调   好盈 铂金 30A OPTO

电池  野蝎子  6S 10000毫安时   纳米底电池

飞机重量2055g (未带电池)

电池  1470g

总起飞重量   3525g

气温 12度  飘小雨

经纬度在 祖国南部  纬度22度的城市    标准大气密度

给桨安装了个快拆桨座    精度还不错  没有出现双桨  或者异常的抖动

开始起飞   因为外面飘着小雨  只能在这个不被雨吹到的地方  试飞     离地高度  1.5M  到 1.8m

使用的是  GPS  姿态模式     飞机飞行稳定  所以 可以一边飞行悬停一边 拿手机拍照

飞了1分来钟才发觉没有开控的计时器   所以赶紧开

悬停稳定  多角度拍摄  手触 这个长脚架  感受震动幅度  在正常的范围
因为要带微单的云台  所以必须要用长一些的脚架

OK  下面开始 超长时间测试了  又冷 又吹风  又有细雨   傻站着好久

再过来 看看桨座的  飞行状态    和有无双桨   OK  一切正常

底部的仰拍   也OK

站了30分钟了  还没有见闪红灯报警   电池的报警器也没有鸣笛

最后测试时间   32分  32秒 34

电池 电压  单片 都在3.7  3.69左右        总电压 22.19

电机温度   轻轻的温了一点点  基本无升温

最后总结一下  整体性能还不错  给带载重飞行 超20分钟 打下了良好基础   飞控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下面来说一下  比较重要的   飞行前的调试  也是 很多模友说 飞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GPS的位置 有没有在飞控调试里面设定正确   可以用尺子量    尽量准确一些     GPS 温飘会小得多 得多   尤其是 后面自驾的时候 更为重要

飞行前  看看 遥控的通道是否正常   然后模式开关是否正常

做好电池的保护设定    做好电压的校准   飞控的测试电压的精确度 是不比独立测电板好的

下面来说一下   14SG这个控  怎么调失控保护

水平有限,高手直接跳过,还在迷茫的  可以进来看看

先开控

进入 连接菜单 linkage menu   就是双击一下  转盘的最上那个按键

找到那个  end point 设定  就是对开关通道的微调

找到对应的通道   比如我自己的设定是  第5通道  然后   上下  各在80左右的位置    可以调节一个参数  大概在40左右  至DJI 调试软件内的显示    箭头指向失控保护的位置   让失控保护的背景变蓝

然后进入  FAIL SAFE   失控保护

进入以后 找到对应的通道  比如我的是第5通道

找到了第5通道  直接把HOLD 改成   F/S   然后再设定 POS(位置)  然后 按RTN  一秒  就可以 记忆了

HOLD 的意思是  锁定   比如失控以后  油门或者某一个通道 锁定 状态      F/S 是  失控以后把对应的通道 移至设定好的位置     B. F/S   这个是 电池保护  接收电压不足时做的保护

然后再回去  把END POINT 调节好     进入软件内看看 是否运行正常

开控的时候    在GPS 姿态模式

关控了  图标自动跳至  失控保护的位置  就成功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一台好的机架  只要 布线合理    是可以这样的

来自 19楼

楼主:
第二次测试

飞行稳定     定高  定点稳定  天气飘小雨

姿态稳定   飞行重量3550g

由于下雨 不得不慢飞入  挡雨的区域

22.3V     电池 电压 3.7  3.71

33分 14秒 61

还有飞行的  视频测试

网友:
5个9.9新的 好盈 FlyFun 40A 电调白菜价80一个就在六轴上测试了下。感觉电调小了点。留着没用24287255QQ

网友:
厉害!什么飞控?看不清楚,naza lite?

网友:
楼主单臂长多少的碳管啊?

网友:
我的14SG直接关控调参软件上模式那栏直接跳到失控保护,所以14SG失控保护应该不用设置

网友:
恭喜楼主大功告成,很细致!

网友:
4110,是不错  ...

不知道我的 双天5010  390KV 拉力是多大,,哎!

网友:
想问问搂着现在的轴距,那lite的感度都选什么数值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
想问问楼主现在的轴距,那naza m lite的感度都选什么数值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加上微单和云台总重量控制在4700克左右,飞20分钟差不多,可这么细长的管,稳定性和震动值得期待

网友:
改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直接挂两瓶矿泉水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好的机架  只要 布线合理    是可以这样的

飞机装的不错  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微单和云台总重量控制在4700克左右,飞20分钟差不多,可这么细长的管,稳定性和震动值得期待

嗯。带osd。云台。相机。重量确实4725g

网友:
改装成功。

楼主:
使用的是naza lite 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naza lite 飞控

GPS的安装位置一直没有搞懂,那个软件里的说明没有看懂,说明书也没有看懂。小弟理解能力不好。

所以,能否以你机架为例,结合软件上的那个图(就是有什么x、y、z的那个)来个图文并茂解释下。谢谢!也许还能帮到很多新手呢!呵呵呵。。。

网友:
发来贺电~

网友B:
我的飞越650起飞重量2.6KG,商家非让我用NAZA-V2,现在看到您用的是NAZA-lite,我糊涂了! 您给我讲讲您用的理由,要不我现在不敢用lite了,这几天城建局让我去航拍一项工程鸟瞰图片,不知道能不能?谢谢了!!!请您在百忙中指点一下吧!!!

网友:
看不懂  帮着顶下吧

网友:
效果不错,佩服楼主的行动力,说干就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越650起飞重量2.6KG,商家非让我用NAZA-V2,现在看到您用的是NAZA-lite,我糊涂了! 您给我讲讲您用的 ...

呵呵。 飞控当然越贵越好。这个不用说。如果预算足够。架子的东西又非常昂贵。然后要在商业用途使用。A2应该是最好的。我这边也有大师用naza v2   还带IOSd mark 2使用得很出色。他的650四轴使用了一段时间也有出现过飞控被电子干扰失控炸鸡的记录。  没有一个飞控是能保证100%的。  一切在留安全余量来用。比如最大飞1000m的 你就飞600m。每次做好检查再上天。莫在人群中炫耀。远离强干扰的地方 移动基站塔之类的。这样是可以大大的减少炸鸡的几率的

naza lite 也是很好的飞控。 说明书说。不推荐上大于650的机型。大于650推荐使用悟空和A2。     lite只是不能接dji 的扩展模块。  其它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手艺了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naza lite 飞控

lite不能接OSD吧 你没用OSD?

网友:
4110果然效率高

网友:
,这么稳定,不错。

网友C(2014-04-09):
你好!LITE用在810架子上稳定吗?要不是看了这帖子我差点买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LITE用在810架子上稳定吗?要不是看了这帖子我差点买V2。

呵呵 飞控当然 越贵越好的

预算高的   A2 当然最好啦

不过回复你的问题  lite使用着好像还可以  目前 还没有 因为飞控的问题出现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飞控当然 越贵越好的

预算高的   A2 当然最好啦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