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wn Yin的GAUI X3布线分享文。

楼主(2014-03-07):
                                                                      GAUI X3布线分享篇
摄影、撰文:Shawn Yin

大家好,我是Shawn Yin,平时在公司的主要工作是摄影,闲暇之余也喜欢飞行,尤其是与高手一起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2013年底,Danny wang发表了一篇关于《直升机安装终极布线细节、技巧分享》

虽然平时同在公司一起工作,对于飞机布线方法也略有耳濡目染,但当我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后,我立马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我之前的X3布线推倒重来。只因为我在仔细阅读完《直升机安装终极布线细节、技巧分享》后,发现了太多自己过去布线时所忽略到的一些细节,然而细节的疏忽可能就会让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出现意外,比如:因为震动和摩擦被碳板割破线材、天线直接贴在碳板上导致失控,又或者插头脱落等等之类!更何况就像Danny所说,一个好的布线带来一个好的飞行心情

当时正逢年底,赶一个画册案子,迟迟没有贴上自己重新布线后的成果与大家分享:Q

我觉得这个布线我给自己85分吧,还有改进的空间和学习不到位的地方,望大家指点。

天线固定:两层3M双面胶,一层贴在机身,把天线放在中间然后再用一层3M贴上去。由于接收机贴在侧板内侧,天线从机身内转出来的地方也要做好防割防磨处理(不过截至今天发图我已将3M双面胶换成了3M的天线固定扣,图在下面补上)

野兽陀螺仪与接收机的连线我选择从尾管座和侧板之间穿过去,尽可能的把线藏在侧板内侧,看起来会美观一些。在线材可能被碳板割到的位置贴上防割胶条保护。

天线没有90度是为了平行侧板外形好看,因为X3飞行距离有限,且mz-24抗干扰能力很强,权衡折中后,布成现在这个样子。个人喜好,不建议模友效仿。

舵机走线也同样选择从侧板与尾管座的缝隙间穿过去,同样在可能割到的地方贴上防割胶条。

X3与野兽陀螺仪搭配时,陀螺仪左右距离侧板的宽度正好可以卡入舵机线,没有任何晃动,也不会塞不下,可谓刚刚好!

马达与电调的连接,我选择走机身外侧,有两点原因:1、个人觉得这样走线维修时好拆,又不会折到马达的出线(我就碰到过模友之前走的外线,觉得走内线美观而尝试改变,由于机身内部空间不是特别富裕,需要反复折线调整位置安装,最后导致马达损坏的情况);2、电调体积和线的直径较粗不适合走内线(其实这倒是次要,线粗的理论上说内阻小点);

接收机我是用3M胶贴在侧板内侧,但又和底板保持一点距离以免飞行中底板带来多余的震动。

电调的输入线和回传线分别贴在侧板两侧用3M胶固定

3M的天线固定扣,侧板电池出线的地方也加上了防割胶条,好像越来越完美了,哈哈,有点臭美!

以上布线文与各位分享到此,各位在装配您的爱机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哦!

转自Shawn在RCM的文章,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好贴,支持了!个人主张怎么维修方便就怎么布线哈!

网友:
布线兼顾了维修方便和美观,没有因为追求完美布线而去过分弯折舵机线头,来隐藏走线。

网友A:
斜盘舵机线这样走,小心炸鸡十字盘把舵机线压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线这样走,小心炸鸡十字盘把舵机线压断

能炸到线之前的前提是所有舵机齿轮扫齿或舵机臂断裂,十字盘才有可能打到线上,但如果真是这样,冲力力早已被齿轮或舵臂泄力了。

退一万步说个万一真炸断了舵机线,此时飞机距离报废也不远了,那得多大的力量

网友:
照片拍的真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炸到线之前的前提是所有舵机齿轮扫齿或舵机臂断裂,十字盘才有可能打到线上,但如果真是这样,冲力力早 ...

还真有不少人用易碎臂,这情况不是没有的

网友:
我从不使用易碎舵机臂,有几个朋友在空中飞断了,惨烈摔机,基本全报废,状况是:自宫解体掉下来。

网友:
布线很重要,长期受各种线材破损的困扰

网友:
值得一下

网友:
布线说不讲究也无所谓,就是偶尔摔一摔,越摔越新,长期检查轴承!有些声音就是摔了以后没检查到轴承,磨损发出的声音,布线真的是很让人头痛的事情,要考虑维修维护也要兼顾美观。

网友:
天线固定的方法很好啊,方便拆,赞一个!

网友:
我从不使用易碎舵机臂,有几个朋友在空中飞断了,惨烈摔机,基本全报废,状况是:自宫解体掉下来

网友(2014-06-15):
想问下你的MB事装在正中间吗,还是往右边移动了

网友:
555555装机的时候就把舵机线夹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