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开机就给gopro充电,有办法关闭吗?

楼主(2014-03-07):
phantom2 开机上电后,云台默认就开始给gopro充电,这样白白消耗主机电量啊,能关闭吗?

网友A:
办法是让你的phantom2 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让你的phantom2 不上电。

关键是希望上电后别给gopro充电呀,相机的电还多呢。

网友B:
拿掉gopro的电池~

网友:
哎,这是好事啊,那100多MA电流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
是 1.5A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gopro的电池~

1、云台会偏重
2、充电时黑狗不装电池不能开机!

解决方案:
不知道H3-2D云台的G8线里是不是有单独给狗充电的线,断开就是了

网友:
是5V最大1.5A吧……换算到动力电的消耗,大约0.6A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希望上电后别给gopro充电呀,相机的电还多呢。

那你的GOPRO怎么充电?每次外接线?不爽飞啊况且满电的情况下狗会自动停止充电,对主电池的消耗非常小。别再纠结这个了

网友:
我觉得这功能挺好啊,充满了就不会充了。而且gopro可以一直保持满电状态。

网友C:
你这种帖子是杞人忧天,你以为大疆你说的没考虑进去?充电才多少电流啊 充满了又会自动停止充电的。你想说啥啊
难道把自动充电的切断了 等狗没电了你就拿着USB线挂到电脑上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帖子是杞人忧天,你以为大疆你说的没考虑进去?充电才多少电流啊 充满了又会自动停止充电的。你想说 ...

不好意思,你不这样想不代表就是别人杞人忧天?
我相信很多爱折腾的模友就是会为了这3%,5%的性能去折腾。
这是乐趣所在。
我相信大疆这样做肯定是经过他的考虑的,可是不代表他所想的一定符合我所需求的。

网友:
大疆这样设计
我估计是为了防止你fpv飞行时候
犹豫gopro没电 导致屏幕无法插座
所以供电的吧

网友:
好奇怪的担心,狗3充电电流只有500毫安左右,请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