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桨 是 电 子 称 重 量 平 衡 重 要, 还 是 平 衡 器 重 要?

楼主(2014-03-07):
我的意思是  两个桨  称重   桨A  55G    桨B 66G     然后 我在平衡器上发现66G的轻 55G的重   然后我贴纸把两个桨配平      再上电子称 桨A 55G  桨B 77G                 这时候该怎么办?

网友:
先配好单桨重心

网友A:
晕,这桨很奇葩。

网友:
帅哥!先做动平衡,不然要你好看

网友:
这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桨很奇葩。

我用的RJX A桨 ...

楼主:
新买的 你让我扔了啊

网友B:
电子称称出来的结果是静平衡
用平衡器做出来的是动平衡。
都很重要,都要平衡!
你这个情况有个办法,就是用2张一样重量的贴纸来贴2个大桨,通过调整位置来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称称出来的结果是静平衡
用平衡器做出来的是动平衡。
都很重要,都要平衡!

  这办法好

网友:
平衡器重要。。。只要不纠结,平衡器上平衡就可以了。当然,都平衡了更好!。。。但是,电子坪平衡后,90%的可能JB用都木有

网友:
先静平衡,就是把重心调到同位置,然后平衡器动平衡,动平衡贴重心调

网友:
剪一片贴纸a桨上,让a桨跟b桨重量一样,然后做平衡,贴纸贴在a桨上能让两桨平衡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称称出来的结果是静平衡
用平衡器做出来的是动平衡。
都很重要,都要平衡!

电子称称出的是单纯的质量
平衡器做出来的是静平衡
不考虑桨叶厚度的情况下,如果两桨质量一致,而且能做到静平衡就可以认为动平衡已作好。

网友:
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装在你的机上转动时能够平衡。

网友:
当然最重要是平衡器,你没看过那3.2元钱哥们单桨也在飞吗

网友D:
使用绝对平衡的桨并且要转动时无震动,那么就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针对我们玩的直升机模型而言):
1、主轴必须绝对的直和圆周质量一致;
2、桨夹及其组件横轴、轴承、固定螺丝等必须与轴中点距离绝对对等、质量一致;
3、主轴上所有跟随转动的周边部件如头球、头球扣、连杆等等也必须与轴中点距离绝对对等、质量一致;
4、桨的安装 固定点与主轴中心点的距离必须绝对一致;
5、桨上的安装固定点必须绝对一致;
6、主轴轴承必须转动绝对同心和无虚位;
7、桨之间外形、螺距等绝对一致;
..........
还认为我们的机有这么多的绝对可能吗?真的要求做到,强迫症处于极端级。
我的要求是相对平衡,在机上转动时尽可能平衡小震动就可以了。所以桨稍作质量平衡,然后通过安装后转动调试平衡。有时只要把两个质量有轻微差别的桨对换安装就可以解决震动了,何必纠结于这些呢?

网友:
或许会有人说,不做称质和静平衡怎么能做到转动平衡?看看如何让单个旋翼工作你就不会那么纠结了,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无法做到所谓的质量、动静平衡完全一致的。

网友:
其实吧,硬碳桨飞在空中只有离心力需要配平
两桨离心力对等了不会震
当然,两桨重量差这么多有可能某只桨空中形变不一致,不过出现这个问题最好整对换掉
话说新桨直接退回去啊

网友:
扔了吧!原来我也遇到过这样奇葩的桨,震动的厉害,而且无论怎么尝试都没办法全平衡,建议卖好点的碳纤桨,我就是,自从换上好点碳纤桨,机身震动的问题就好很多了,飞得也稳多了。不要省哪几十块钱的差价,炸鸡就得不偿失啦!

网友:
都很重要,都要平衡!没法比的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子称称出的是单纯的质量
平衡器做出来的是静平衡
不考虑桨叶厚度的情况下,如果两桨质量一致,而且能 ...

呵呵。 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你先给大家说说动平衡怎么做吧!不要说不考虑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我们什么都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绝对平衡的桨并且要转动时无震动,那么就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针对我们玩的直升机模型而言):
1、 ...

还要加上,空气密度、温湿度要绝对一样。

网友:
二桨的重量会差这么多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电子称上轻的桨上平衡器后上翘,解决的办法就是电子称确定配重的重量,平衡器确定配重的位置。象楼主这种情况,单支桨的重心差太远,很难做平衡了,还是换好点的桨吧,40元以上的325桨和300元以上的610桨基本上都不用做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你先给大家说说动平衡怎么做吧!不要说不考虑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我们什么 ...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是静平衡以及想知道怎么校准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798
如果上面帖子的文字你不能理解只是想知道怎么校正好一对大浆请看:
?firsttime=0
如果你有那么高的追求,什么都要考虑的话,请别玩电直了。这辈子你都不能校正好一对大浆的动平衡(我说绝对平衡的那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请学会自行搜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是静平衡以及想知道怎么校准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

你这个方法早就过时了!!!不仅不方便。而且精度低!
用称和桨平衡器绝对比你这个好用!
当然价格稍微高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早就过时了!!!不仅不方便。而且精度低!
用称和桨平衡器绝对比你这个好用!
当然价格稍微 ...

我的确没用视频上的方式去做平衡。
不是因为那种方式精度低,恰恰相反那种方式做出来的精度要高于你用个几十块钱的电子称。
当然这还要看是什么人做出来的。
只是用电子称去做平衡精度已经达到我的要求了。
你不是什么都要考虑么?我以为你要求高,才发这个视频给你看的。

网友:
飞450制作动平衡的路过,家里没有电子称,只做动平衡,小飞机应该没事,大飞机还是注意点吧,桨差的太多问问售后吧,RJX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