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小四通一周,打算买控望指点

楼主(2014-03-07):
    这是一周前入的MJXF47,飞着玩也有三十几电了,现在能简单绕圈飞航线
然后呢,现在想入个控(飞模拟器还有未来的航模),看了下感觉华科7e在坛
里gale大神的调教下灰常牛逼所以暂决定入手,而在TB上看到有包改装的店出
售不知道靠不靠谱?

还有就是单独购买设备的话(自制固定翼)
要如何选购接受还有舵机
双发电机需要两个电调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
首先,买控,建议你买D10,足够玩一段时间的,接收机就用原装的就好,D10接受是自带的。
舵机选择模拟的就可以,重量轻一点的,如果是控制方向轮的,就要买金属齿轮的那种的。
双发电机,买2个电调,一个品牌一个型号,用一个信号Y线连接,插到接受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有钱的话直接FUTABA14SG,别折腾,不然到最后都不少花钱,我现在手里一个XG7一个XG8,还不如买个14SG呢。

网友B:
新人不建议自己做,买个好小子练手,耐炸,对修复技术要求也不高

网友C:
我也有7E,也刷了gale固件加改装了,7E是专门玩小飞机的控,控制大飞机听说效果不太好,而且7E的性能和固件还是比不上D10和D10刷的那个神级SUV万能固件的,如果你只玩小机的话7E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玩真正专业级的大小机通吃的万能实惠控还是入D10吧,D10是目前价格质量最实惠的专业级万能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买控,建议你买D10,足够玩一段时间的,接收机就用原装的就好,D10接受是自带的。
舵机选择模拟的就 ...

预算问题上D10无力,关于双电机这个可否讲详细点?或者哪里可以看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7E,也刷了gale固件加改装了,7E是专门玩小飞机的控,控制大飞机听说效果不太好,而且7E的性能和固件 ...

两者差价两倍多,得考虑下,7e不是有加装天线吗?D10配接收加电价格上就我来说高了

网友:
7e只适合做二奶控,主力控还是d10合适

网友D:
想一步到位就FUTABA 或者JR,你不会后悔的,这是大多数人总结出的经验,不用考虑其他什么刷机变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不建议自己做,买个好小子练手,耐炸,对修复技术要求也不高

看个人吧,谢谢指点。附近没有魔神所以自己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话直接FUTABA14SG,别折腾,不然到最后都不少花钱,我现在手里一个XG7一个XG8,还不如买个14SG呢。

这个过几年的话没准能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一步到位就FUTABA 或者JR,你不会后悔的,这是大多数人总结出的经验,不用考虑其他什么刷机变神控的。

一步到位成本太高 而且我指不定会爬到那个高度,谢谢

网友:
7E,D10,14SG,MZ24

网友E:
这个飞机太经炸了 我有2太F47有刷和无刷的 一台F46自己改的无刷的 ,今天刚刚F49上市可以买到了  就尾管难看银色的   尾波箱防华科尔的   这个听说很稳定    无刷配件还没有上市  还有高清摄像头 也没有上市可以和大疆FC40摄像头有的一比的   我香港朋友买到 听说稳定性想当不错 就是四通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问题上D10无力,关于双电机这个可否讲详细点?或者哪里可以看到资料

自改双马达KT板飞机飞行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预算问题上D10无力,关于双电机这个可否讲详细点?或者哪里可以看到资料

自改双马达KT板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改双马达KT板飞机

机头的两块是电池?双电机双电调如何链接,还是在控里修改控制,球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太经炸了 我有2太F47有刷和无刷的 一台F46自己改的无刷的 ,今天刚刚F49上市可以买到了  就尾管难 ...

这几天应该买的会陆续收到货吧,我现在打算上6通了,但前提是先决定好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的两块是电池?双电机双电调如何链接,还是在控里修改控制,球详解

是电池,缺点是怕炸。2电调一根Y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