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板四轴减重250g

楼主(2014-03-07):
先前的650门板,不算电池1500g,太重

减重后 1250g,比较理想,还未达到心中理想目标1100g

3S5000ma电,全重1680g,4S5000ma电,全重1800g,
择日试飞,希望能飞20分钟。

楼主:
是啊是啊,还想着再减点下去啊

网友A:
板还可以减不少,这个板强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还可以减不少,这个板强度还可以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怕打错地方影响支撑力,请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怕打错地方影响支撑力,请支招

4个角可以去掉点,飞控既然有螺柱,干嘛不掏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角可以去掉点,飞控既然有螺柱,干嘛不掏空呢

好,明天下刀,看看还能去重多少,谢谢

网友:
这是4008吗

网友B:
铝管那样开孔丝毫起不到明显减重的效果,反而使机械强度大打折扣!铝管就不该开孔,真不知道谁知铝管开孔的始作俑者!

珍珠棉脚架放在桨叶之下容易造成大的风阻,建议放在电机下方。或者用宽度合适的轻木条代替。

飞20分钟有点悬,祝你好运。

网友C:
看你用什么桨了,大点的20分钟没问题

网友D:
4S 5000是不可能上20分的,16-18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管那样开孔丝毫起不到明显减重的效果,反而使机械强度大打折扣!铝管就不该开孔,真不知道谁知铝管开孔的 ...

铝管开孔能减50G,脚架打算用乐百氏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桨了,大点的20分钟没问题

用4008电机600KV,1447桨,理论上刚20分,准备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 5000是不可能上20分的,16-18分

理论是20分,打个8折也差不多16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管开孔能减50G,脚架打算用乐百氏瓶子

我数了一下,铝管总共有接近200个孔。相比于减重50克,你要觉得200个孔对机械强度无关痛痒,那你就选择开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数了一下,铝管总共有接近200个孔。相比于减重50克,你要觉得200个孔对机械强度无关痛痒,那你就选择开 ...

本着能轻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就打孔了,全手工打那个累啊不过我用手试了一下强度,还是比较靠谱的,没有明显的变形另外,您起得可真早

网友E:
好粗的铝管,20*2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粗的铝管,20*2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