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WC2.3不能解锁 还有OLED怎么切换显示内容

楼主(2014-03-07):
如题,天7
CRIUS的MultiWii SE v2.5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呢?

网友A:
检查通道反向 连上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通道反向 连上电脑看看
没问题,有OLED怎么切换

网友B(2014-06-27):
不能解锁可能是因为你的最小油门值过高造成的,在config.h里面修改,找到 #define MINCHECK 选项,打开后缀1120的那个,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