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多旋翼飞控如果要接gps是不是只能接大疆的配套gps模块?

楼主(2014-03-07):
Naza-M Lite 多旋翼飞控如果要接gps是不是只能接大疆的配套gps模块?

网友:
是的……不然DJI怎么挣钱?

网友:
是的,貌似DJI的模块之间是CAN通信的,不想一般的GPS都是串口

网友:
私有接口

网友:
買現成的吧!除非您能力很強自己搞!

网友:
这是必然

楼主:
大疆的gps好贵啊 一般的gps才一两百。

楼主:
Naza-M Lite 多旋翼飞控 399加个gps就999 一个gps600?

网友A:
大疆nazalite v1 v2之间的gps是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nazalite v1 v2之间的gps是通用

LITE 还分V1  V2??

网友:
只能用大疆的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 还分V1  V2??

naza系列有3个型号,分别是精简版lite,全功能版V1(以停产) ,全功能版 V2(代替V1)

网友:
大疆的GPS进行了加密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TE 还分V1  V2??

我是说naza lite和naza v1 nazav2 之间的gps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M Lite 多旋翼飞控 399加个gps就999 一个gps600?

前两天买了一个nazav2的gps软磨硬泡700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naza lite和naza v1 nazav2 之间的gps是通用的。。。。

V1和V2的通用,LITE的是单独的。

网友:
此话当真?
我刚买的一个v2的gps打算放在我的lite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和V2的通用,LITE的是单独的。

此话当真?
我刚买的一个v2的gps打算放在我的lite上。。。。

网友B:
我有LITE 和 V2。不能交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LITE 和 V2。不能交叉使用。

货到了,还没调好呢,新手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LITE 和 V2。不能交叉使用。

经过试飞,naza系列的gps用。。。

网友:
我手中LITE、V1、V2三款都有,V1的GPS,装在LITE上不好用。V1和V2的通用,我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试飞,naza系列的gps用。。。

V2和LITE的绝对不通用,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2和LITE的绝对不通用,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

把v2的gps插在lite上,然后校准指南针,打开gps模式搜星,搜星成功切到姿态模式起飞,飞到一定高度切到gps模式  就可以定点悬停。。。。用手拖走一定距离还可以返回原来的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v2的gps插在lite上,然后校准指南针,打开gps模式搜星,搜星成功切到姿态模式起飞,飞到一定高度切到gp ...

那你有没有试过把LITE的GPS装到V2飞控上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没有试过把LITE的GPS装到V2飞控上试一试?

这个还没试过,说不定还真能不能用,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试过,说不定还真能不能用,明天试试看。。。

不用试,看配件价格就知道了,为毛v2的gps多那几百块钱?

网友(2014-04-14):
我自己买了个gps装到飞机上,其实都不能算装,就是粘上去的,挺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试过,说不定还真能不能用,明天试试看。。。

试了吗?如果真的可以互换那到可以省不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