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开关,已经解决 谢谢关注的朋友

楼主(2014-03-07):
电子开关,已经解决 谢谢关注的朋友

网友:
同求,正想做一个自动浇花器,想用这个控制气泵。

网友A:
你这开关用在什么方面使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做个电压比较器就可以实现的啊,可以问下具体用在哪里呢?用处不同,可靠性要求也不同啊,

网友:
电压比较器+mos管

网友C:
没注意到,没有电源,输入电压低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D:
楼主说得不是很明白。或许舵机测试仪能满足你的要求,把电位器拆了换上拨动开关在用电阻微调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就是舵机测试仪需要要用到ebc,可以考虑加个7805解决

网友E:
似乎没看懂楼主的要求。
帮一位模友做过一个用来装在多轴上面,利用一个多余的接收器通道,来控制指星笔(激光灯)电源通断的小东东,不知是不是要这样的东东。

另外问问,那个某牌的125A电调是什么芯片,能不能刷BLHELI?

网友:
话都说不明白

网友F:
你是想做个无刷的电子扇吧?电压输入。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开关用在什么方面使用?

汽车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做个电压比较器就可以实现的啊,可以问下具体用在哪里呢?用处不同,可靠性要求也不同啊,

输入电压对应的调节电压启动开关精度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到,没有电源,输入电压低的时候比较麻烦

输入电源12V 或5V  我没有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得不是很明白。或许舵机测试仪能满足你的要求,把电位器拆了换上拨动开关在用电阻微调一下应该就可以 ...

我电调上是一个开关,通电就全油门工作。舵机测试仪改过一套不适合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没看懂楼主的要求。
帮一位模友做过一个用来装在多轴上面,利用一个多余的接收器通道,来控制指星笔( ...

电调具体什么芯片我也不懂,就是他们正常市场上销售的125a 电调

楼主:
我使用的地方不同,我上一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做个无刷的电子扇吧?电压输入。pwm输出?

电压输入 继电器控制电调打开开关,控制电调工作 ,马上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