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这样子的折叠六轴可行不????】

楼主(2014-03-07):
只是个样式图。。。。

网友:
好创意阿!

网友A:
楼主 想 问问 xxd 电机的定子 你是怎么拆的? 朋友送了三个xxd 。
是不是加热 然后按螺纹 拧下来?

网友:
感觉机架重心点的位置有点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想 问问 xxd 电机的定子 你是怎么拆的? 朋友送了三个xxd 。
是不是加热 然后按螺纹 拧下来?
来自安 ...

加热,上螺丝顶出来,顶的地方垫东西,防止顶伤定子绝缘漆。

网友A:
电烙铁 插 洞里? 我感觉的 直接火少会控制不好。 那装回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 插 洞里? 我感觉的 直接火少会控制不好。 那装回去呢?

我是热风枪,没有就用烙铁,装回去就套上去行了,云台用的话不需要很紧实。

网友:
明了   谢谢啦 明天抽空试了

网友:
腰身 好苗条 ··

网友:
比例不太好,前推会抖

网友:
想知道行不行,做出来看

网友:
这样 中心板好脆弱

网友:
原理上讲是可以的,你的多旋翼是圆周均布的,只是改了个中心机架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看起来挺帅的,不过中心板貌似强度不够的感觉……
期待做出来测试

网友:
赶快出成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热风枪,没有就用烙铁,装回去就套上去行了,云台用的话不需要很紧实。

我就是用烙铁加热的 但是怎么顶都顶不出来 郁闷

网友:
找到重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