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机身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07):
如题!抖的历害,像摇筛子一样!新手不知从何找起,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飞控参数没调好,你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要掌握参数调试需要花点功夫的

网友B:
先看机架有没有松动的地方,在检查电机轴有没有歪,桨的平衡。机械部分没有问题就要检查飞控的设置,比如加速计校准、罗盘、GPS等

网友C:
飞控感度过大或者过小

网友D:
什么机架?

楼主:
已上传视频,之前用的那套桨没这个现像,断了一个就换了现在这便宜的桨,结果就这样了,桨平也找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