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迪U818A首次户外航拍

楼主(2014-03-07):
入手U818A后天气一直不好,今天忍不住冒着毛毛细雨进行了首次户外试飞及航拍。因为有风,航拍的效果不太好,另外上传后画质也下降了一点。

网友:
什么东西?

楼主:
玩具四轴。

网友A:
遥控灵敏度一般,我拆了保护圈玩高速模式,风大吹走了,总体来说还不错的。

网友B:
U818A还不错,换成H107C的200万摄像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18A还不错,换成H107C的200万摄像头就更好了

它这个摄像头是专用的,在遥控器上有两个按钮分别控制拍照和摄像。不知H107C有多重?装上去能兼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这个摄像头是专用的,在遥控器上有两个按钮分别控制拍照和摄像。不知H107C有多重?装上去能兼容么?

...

我知道,我也有U818A,准备送给朋友了。H107C的200万摄像模块比U818A的还轻,只有2.7克,不用遥控器控制,只要把电源接到动力电源就可以了,除了分辨率高之外,颜色也更真实一些,818的容易过暴光。优迪应该也很快会出200万象素的了,你可以等一等

遥控器控制都是多余的,起飞前打开摄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遥控灵敏度一般,我拆了保护圈玩高速模式,风大吹走了,总体来说还不错的。

老兄,我们同样的遭遇,我的飞了高约150M,距离300往上,失联,追都没追上

网友:
可以飞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也有U818A,准备送给朋友了。H107C的200万摄像模块比U818A的还轻,只有2.7克,不用遥控器控制 ...

谢谢,提供情报,看来优迪200W的摄像头很值得期待啊。要是能兼容才好。

以前我买过一只美嘉欣的直升机,并买了一个配套的摄像头。这次买四轴时,开始想买个美嘉欣的,好用原来的摄像头。但一问竟然直升机的摄像头和四轴的不兼容,狂晕!

楼主:
按店家介绍可以飞100米高。但我那天试飞时有风,只飞了10多米高就不好控制了,所以没试到底能飞多高。

看前面有朋友说飞了150米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们同样的遭遇,我的飞了高约150M,距离300往上,失联,追都没追上

现在玩具级的遥控距离大都设计在100米,其实这个距离是危险的:在这个距离失控是很难找得到的。要就距离大到200米以上,保证在看得清楚的距离内不失控;要么更近些,只能遥控30米,保证失控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
清晰稍微欠缺点

网友:
我就随便看看

网友(2014-04-17):
头晕!眼花!心发慌!兄弟赶快换一架吧

网友:
小小心得 ... 玩具航拍飛行動作不要太快 , 動作慢一點就少點眼花 , 尤其左右轉時 ...
有風吹就由得吹著飄 , 飄夠十秒八秒才轉向 , 那影片才好看

网友(2014-07-10):
大大,如何令U818A定在空中懸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