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做无动力主轴需要什么床?

楼主(2014-03-08):
可以做皮带轮 或者宝塔皮带轮

还有 主轴  类似这样 长一点大概10-20cm的

网友:
我抢答,车床!

网友:
不对,应该是高精度磨床,外套的内圆和主轴的精度都是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高级点的主轴要用到七种磨床

谢谢楼上诸位的解答,我有点没说清楚,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的,磨床应该用不到。

图上那个尾部掏空和头部的螺纹类似2K4这种车床可以做到吗?

还有中间打的螺丝眼 要用到什么机器?

网友:
我可以加工此类零件有需要请联系QQ:290721185,这东西量大的话最好走心机,量小就用数控车加工,那个竖孔是用钻床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