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求助 有刷电调烧了个管子 帮帮忙看下

楼主(2014-03-08):
我的320a有刷电调烧了个三级管 能买上吗? 无刷电调的能代替吗? 或用什么能代替? 手机上的发不了图 帮忙加qq看图

网友A:
上淘宝找,应该能买到元件,我的遥控器就是烧了个管买了个换上复活的

网友B:
进来帮着定下

网友C:
无图无真相,一般是换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D:
不是三极管应该是大功率场效应管,选择低电压大电流的,内阻小。

网友E:
应该是MOS,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原理图,或者找一下管子型号,在网购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