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关于A控Arkbird UHF 10通跳频433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4-03-08):
A控最近出Arkbird UHF 10通跳频433高频头,小弟刚入了一个。有些问题想问一下,在2.4G转发模式下,要成功设置失控返航的话,那2.4G的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是设置控上的失控保护还是只需要把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打开就行了?

网友A:
控上的失控保护、433的失控保护都要设置

网友B:
楼主没有表述清楚。你说的接收机究竟是说遥控器的接收机还是433的接收机。如指前者,根本就是概念错误,因为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就是在遥控器上设置,而在接收器上保存设置的参数。如指后者,那肯定遥控器和433都需要设置失控保护吧。因为转发模式下,控制信号需要经过遥控器、接收器、433发射机、433接收机、飞控等5个环节。失控保护的终极目标是不论前4个环节哪儿出问题,都能触发飞控启动返航控制参数,使飞机保持平稳状态和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