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3-2D俯仰角度问题?

楼主(2014-03-08):
刚收了模友的闲置狗斯云台,装好测试后有如下问题,搞不明白,麻烦请大疆技术看一看:

云台可以平衡、调节俯仰,(我的是DX8控,用AUX3接NAZA v1的X2接口),控制旋钮设置正确,

但是在调节俯仰的过程中,旋钮中立位置为向下45度左右最大向上位置只能到水平(此时旋钮离端点还有一小段距离),最大向下可以达到90度,狗斯貌似又不能调参,NAZAV1、云台全部升级为最新版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调节到向上30度?

网友A:
可以在調參軟件中 高級--->雲台--->舵機行程限制 調整試試!
不保證有效但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調參軟件中 高級--->雲台--->舵機行程限制 調整試試!
不保證有效但可以試試!

谢谢,已经调过没有用,那个是针对舵机云台才有效果

网友B:
調搖控之行程吧 l 可以取回15度左右

网友:
差不多就这么大的行程。

网友C:
新版固件就这样,跟你描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調搖控之行程吧 l 可以取回15度左右

谢谢,行程到150%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固件就这样,跟你描述的一样。

如果是固件问题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D:
您好, 新固件的H3-2D云台目前的行程为水平朝前至90°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新固件的H3-2D云台目前的行程为水平朝前至90°朝下。

刚去飞了3个起落,每个10分钟,在每个起落中间云台都会歪脖一次,大概10秒中左右,之后就自动恢复正常,这里面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固件?接线?干扰?烦请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去飞了3个起落,每个10分钟,在每个起落中间云台都会歪脖一次,大概10秒中左右,之后就自动恢复正常, ...

请确认是否是最新固件,是否安装在中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新固件的H3-2D云台目前的行程为水平朝前至90°朝下。

問題是中心點不在水平 0 度

网友:
重新校准X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确认是否是最新固件,是否安装在中心线

是最新固件,安装正确 载机F450
歪脖情况和这位兄弟的一模一样  2分18秒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29

网友E:
楼主,看你拍的深圳湾体育场,你在哪个区?能否跟你学着混?我想入手精灵,不知道难不难学,以前没玩过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你拍的深圳湾体育场,你在哪个区?能否跟你学着混?我想入手精灵,不知道难不难学,以前没玩过航模 ...

那个视频是借用的,你看原帖吧,我不在深圳的

楼主:
客服还没回答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