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一天装好了S1000,结果发现去年返厂回来的5D云台还是很多问题

楼主(2014-03-08):
5D2云台是当时第一批定了的。。。收到好,问题很多。。。
1、通电云台指向于机头不一致,向左歪大约10多度。。。
2、飞行的时候瞌头。。。。
3、旋转Z轴放开遥控杆后,云台还有小飘逸。。。。
4、旋转Z轴的同时,横滚也跟着偏移很大,当放开遥控杆不旋转的时候,横滚轴才慢慢回正(不知道这个是否特别设计?)

当时大疆出了升级,升级后改善了瞌头问题不怎么严重,但是上述问题1、3、4还存在。。。
后来联系大疆技术寄回厂了。。直至春节前寄了回来,当时飞机装了Z15-5R使用,所以Z15-5D一直放置于仓库。

直至这两天,收到了S1000。。。开始装机了。。。忙活一天装好S1000之后。。装好了云台。。。

新的问题又来了。。。。。。。

1、发现5D通电后,机头向东南方向通电,还是往一边歪。。。不正。。。机头向西和北通电,基本正。。

2、在云台不通电的情况下,在刚购买回5D云台时,装上相机,云台是可以保持水平的,重心没问题。。。但是现在装上相机。。云台往左边歪了。。水平不了,重心差距很大。。

3、我是用T8FG+6208SB要控制云台。。。新问题又出现了。。直接SBUS连接到云台CGU的AUX2。。云台控制Z轴,横滚,拍照,模式等等功能都可以,连接调参观看数据也全部正常。
但是当控制模式在FPV模式时,用第9通道,即是当模式在FPV模式时,第9通道设置是相机一档朝下,一档朝前。。。以前测试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在FPV模式下,打这个功能,云台没任何反应,连接调参看滑块显示是正常的。。。。
另外,似乎以前在打FPV模式时。横滚和Z轴都会回正,现在打FPV模式,只有Z轴回正,横滚依然保持原来所操作到的方向。。。

以下是老问题,依旧存在。。。
4、旋转Z轴放开遥控杆后,云台还有小飘逸。。。。
5、旋转Z轴的同时,横滚也跟着偏移很大,当放开遥控杆不旋转的时候,横滚轴才慢慢回正(不知道这个是否特别设计?)

另附一张5D2没返厂前。装上相机没通电,是可以水平的照片。

楼主: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A2飞控。。。。。。。。。。

网友:
应该问下大疆技术

网友A:
5D的电池重量不一样,原厂和副厂的有区别,lz的和dji的电池可能也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5D的电池重量不一样,原厂和副厂的有区别,lz的和dji的电池可能也有区别

我是佳能原装电池.......

网友B:
您好,以上问题请您联系技术2,2355602804,
会帮您解答以上问题。

网友:
新产品,难免问题多, 坐等稳定再入手.

网友:
MARK一下~另想请问LZ的S1000用的啥电池和充电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以上问题请您联系技术2,2355602804,
会帮您解答以上问题。

人没在。。。
返厂回来时这样的结果,悲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没在。。。
返厂回来时这样的结果,悲催了。

您可以先加我QQ,2355887014

楼主:
都没人呢在,纳闷

网友C:
是否按照要求装的镜头 ! 云台平衡没调好  ! 排除这两项 在说返修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按照要求装的镜头 ! 云台平衡没调好  ! 排除这两项 在说返修的事情

镜头已经安装好。。。云天平衡怎么调???

5D云台都是针对5D的,2个手拧螺丝一上紧。位置轮不到你调。。。

在镜头盖没取掉就可以平衡,取掉镜头盖就不平衡了。。。、

估计是返厂的时候,大疆给我调整的时候,带上镜头盖调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镜头已经安装好。。。云天平衡怎么调???

5D云台都是针对5D的,2个手拧螺丝一上紧。位置轮不到你 ...

精度不会这么差,如果云台平衡没问题那就有可能是云台软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会这么差,如果云台平衡没问题那就有可能是云台软件问题了

今天发现带上镜头盖就能平衡,拿掉镜头盖就往一边倒了。。。

我怀疑上次返厂的时候,大疆给我调整的时候,带着镜头盖。导致重心不一样了。。。但是飞的时候都得拿掉镜头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