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自稳参数,求教。。

楼主(2014-03-08):
          副翼/仰俯和自稳的参数都一样,为啥不开自稳和开了自稳手感差别那么大,开了自稳飞机感觉很迟钝不灵活,还往一边偏着飞,通过遥控器微调才能修正。不开自稳飞机就能正常不偏,而且很灵活。   求教各位原因何在。

网友:
围观。,这个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A:
自稳的d越低越迟钝我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的d越低越迟钝我记得

关键就是同样的参数,开与不开差别很大啊,难道自稳的参数和不开的时候不一样,要单独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同样的参数,开与不开差别很大啊,难道自稳的参数和不开的时候不一样,要单独调?

是滴

网友:
level的参数作用和Roll、pitch的作用是不同,为什么要去相同呢?
level的D应该为100,才表示level完全起作用,不是PID中的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