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挂狗3+ 可以留空30分钟的4轴或六轴吗

楼主(2014-03-08):
只要挂狗3+  H3-2D 可以留空30分钟的4轴或六轴吗? 准备再买架,大家给建议,先谢了

网友A:
800的轴距的六轴,上1555桨,郎宇4110 KV400电机,格式16000 6S电池,续航40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的轴距的六轴,上1555桨,郎宇4110 KV400电机,格式16000 6S电池,续航40分钟没问题

全套下来估计多少?

网友A:
看你上什么飞控,什么显示屏,什么遥控器,配多少电池,总价在20000到35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上什么飞控,什么显示屏,什么遥控器,配多少电池,总价在20000到35000左右

有点高了,计划在10000左右的

网友:
那就只能选飞跃600轴距的架子,配3508点击,APC1238桨,根据电机的力效选择电池,不过我现在没空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高了,计划在10000左右的

用低KV值电机 配大桨,比如5008电机配上1855碳桨,再用个15000mah电池的四轴,10000元 应该可以拿下来,挂go 半小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格式16000 6S电池,一个起落就要20块钱了

网友C:
要这么长的留空时间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16000 6S电池,一个起落就要20块钱了

网友:
个人认为,留空时间长的机器稳定性都差,适合FPV不适合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这么长的留空时间有什么意义吗?

5月准备拍龙舟,有时一次比赛要15-20分钟,估计只能用精灵拍了。

网友:
30分鐘是要長距離飛行嗎?
樓上幾位高手說的都是重點!大槳&低kv值電機 高電壓!大容量電池

當然槳大了軸距也要考慮!

网友D:
拍龙舟也是一拨一拨的,可以下来换电池的。长时间留空危险性也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800的轴距的六轴,上1555桨,郎宇4110 KV400电机,格式16000 6S电池,续航40分钟没问题

这个轴距能上1555不,桨尖要碰了,会有扰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龙舟也是一拨一拨的,可以下来换电池的。长时间留空危险性也大。

是的,现在也不考虑了,电池多备几个,还想买一代,电池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轴距能上1555不,桨尖要碰了,会有扰流的吧

我是说800级别的,比如850啦

网友F:
...这个楼主选择油动直机吧,,电力续航始终是个问题, 目前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楼主选择油动直机吧,,电力续航始终是个问题, 目前而言.

这个玩不来

网友F:
目前稳定可靠的就是精灵2的了,方便续航20分钟也够久了,只有等待电池的革命了.

网友G:
我给你配个,挂狗不用那么大的机架,四轴就够了,机架650轴距,电机朗宇3508或者4108越低kv越效率高,上1555桨,6S 6000毫安电池,完爆30分钟以上,而且小机架挂狗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稳定可靠的就是精灵2的了,方便续航20分钟也够久了,只有等待电池的革命了.

是啊,带图传等最多15分钟,还准备改玩 精灵1 了,多买几个电池还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你配个,挂狗不用那么大的机架,四轴就够了,机架650轴距,电机朗宇3508或者4108越低kv越效率高,上155 ...

这套配好要多少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给你配个,挂狗不用那么大的机架,四轴就够了,机架650轴距,电机朗宇3508或者4108越低kv越效率高,上155 ...

可能还没那么容易30分钟呢。我自己在飞的,650挂狗,2400克,4108,380,1555,5200,6s,3.6v下来,25分钟。你说的6000毫安比5200增加一点电量的同时重量也增加了……
楼主也可以做个试验呀,我也想配一个长航时的飞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能还没那么容易30分钟呢。我自己在飞的,650挂狗,2400克,4108,380,1555,5200,6s,3.6v下来,25分钟 ...

我用的3508,320kv,续航31分钟左右,下来刚好3.7,我重量和你差不多,前几天飞了几次,温度6度左右,等气温回升了应该还可以飞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配好要多少钱?

电机200*4  =800
电调100*4  =400
机架600左右=600
v2飞控        =1700
螺旋桨1555*4=80*4=320
电池配达普的或者酷点,高端点的配ace  花牌,6s

这是我以前的配置清单,现在估计会便宜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3508,320kv,续航31分钟左右,下来刚好3.7,我重量和你差不多,前几天飞了几次,温度6度左右,等气 ...

哪个牌子的电机呀,3508好像没看到320kv的
请报下具体配置吧,如果真的能飞这么久,我看看也整一架。。。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还没那么容易30分钟呢。我自己在飞的,650挂狗,2400克,4108,380,1555,5200,6s,3.6v下来,25分钟 ...

麻烦把你的配单发给我,谢谢了,25分钟也可以的,我的扣:80505508

网友I:
我出一个六轴  需要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出一个六轴  需要联系我

什么价?联系我80505508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哪个牌子的电机呀,3508好像没看到320kv的
请报下具体配置吧,如果真的能飞这么久,我看看也整一架{:1_6 ...

朗宇 320  340   380  KV不记得了,反正是最低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朗宇 320  340   380  KV不记得了,反正是最低kv的

方便报下具体配置嘛、观摩学习下。。

网友:
我的小四轴配置:丹锂PULSO U39L(3908) KV250电机,1555桨,好盈30A白金电调。飞越650机架,大疆哪吒V2飞控 OSD 图传 狗思云台,ROC10000电池悬停38分钟,工作30分钟。,花牌5200电池悬停25分钟工作20分钟,整机不含电池重1850克。

网友:
楼主应该研究开发把光伏技术用在航拍飞机上。成功以后,不需要买电池,只要有太阳,飞机可以整天飞在天上,多好啊

网友J:
你的技术居然敢航拍龙舟赛???玩命啊!买保险了吗?!人多的地方还是别飞,玩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技术居然敢航拍龙舟赛???玩命啊!买保险了吗?!人多的地方还是别飞,玩玩就行了

不会吧,我拍游神大场面下面有好几百人照样飞上去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146&extra=
楼主需要的

看了不错,谢了

网友L(2014-04-14):
兄弟,,,我看见你貌似  有个  H4机架吧!我就帮你在原有机架上改造一下

恒力4822KV 490,1555碳纤桨,30A铂金  挂gopro3云台 +狗,10000MAH 4S飞行 30分钟3.6V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兄弟,,,我看见你貌似  有个  H4机架吧!我就帮你在原有机架上改造一下

呵呵,谢了,现在配置的H4 已经挂狗3+  8000 6S 电池已经可以飞行25分钟了,够用了。

网友:
电池革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近几年是没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