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空时间对配置的选择疑问

楼主(2014-03-08):
机架配置:以普通六轴为例(680pro等) ——1.05KG
电子设备:挂gopro及云台,飞控及图传系统——1KG多些
未来可能增加:自动收放脚架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多重
螺旋桨:APC1238*6
电池
    4s,5200mah——500g
    6s,5200mah——820g
这样算来,整机在3-4KG,针对航拍尽量长的留空目标,有两个问题请教:
1、这样的六轴,是4s动力大容量来的实在,还是上6s呢,大家支支招?
2、不同的电池也就决定了电机不同的选择,4s-700kv,6s-380kv,是这个意思吧?

最后问一下,像680pro这种中心板焊接电调的机架越来越多,大家是传统线之间焊接还是用中心板预留的焊点呢?谢谢

楼主:
1238的桨配380kv,大家是不是觉得小了些

网友A:
正打算开个贴用通俗点的说法跟大家说清楚这个问题,让大家明明白白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打算开个贴用通俗点的说法跟大家说清楚这个问题,让大家明明白白装机。

及时雨啊
就我这个配置,能先讲讲吗

网友A:
你应该先选好你喜欢的电机,了解清楚他的配桨效率,然后根据你希望的飞行时间算出电机个数及飞行重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选好你喜欢的电机,了解清楚他的配桨效率,然后根据你希望的飞行时间算出电机个数及飞行重量即可。 ...

了解,刚才确定了重量,2880g全套,这样的话4s+700kv了,谢谢

网友:
6s 续航久。预算高。 4s 预算便宜。 不过不改轴距原装的680pro只能带13寸。 带低kv的电机。没有发挥最大的输出

网友B:
其实你是新装机,所以6S和4S差不了多少钱的,建议当然是一步到位,6S喽,效率高

如果有以前的设备考虑要用,那就没办法了,比如小的电池等。

基本计算飞机配置是要先从重量开始,你已经计算出2880G

再就是计算每轴拉力了,2880/6=480G。

依此拉力选电机,记住是要50%油门拉力为480G左右的电机。

最后确定机架和桨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是新装机,所以6S和4S差不了多少钱的,建议当然是一步到位,6S喽,效率高

如果有以前的设备考虑要 ...

太感谢了,您这么一讲,电机和电池的选择都清晰了。
另外,这里要考虑抗风因素而增加拉里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刚才确定了重量,2880g全套,这样的话4s+700kv了,谢谢

机重2880克,电池4S5200MAH,如果你选择的电机配1238桨输出拉力为2880/6=480克的时候效率有10克/瓦的话,那么你的机子的理论悬停时间应该有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重2880克,电池4S5200MAH,如果你选择的电机配1238桨输出拉力为2880/6=480克的时候效率有10克/瓦的话, ...

谢谢,看来4s的动力也富裕太多,以下是电机参数
  • Lithium cell count: 3-6
  • Load current max.:  20A
  • Maximum load current. (60 sec): 25 A
  • No-load speed: 770 rpm / V
  • Recommended Propeller Size: 10" - 14"
  • Power: 350 W
  • Thrust max.: 2200 g
  • Wire length: about 52 cm
  • Total weight (without cable): approx 100g
  • Dimensions (h x d): 35 x 38 mm
  • Shaft diameter: 4 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您这么一讲,电机和电池的选择都清晰了。
另外,这里要考虑抗风因素而增加拉里值吗

为什么选50%油门的电机就是考虑到了动力问题,你留有足够的动力去抗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选50%油门的电机就是考虑到了动力问题,你留有足够的动力去抗风的

明白了,我只找到电机最大拉里,2kg,如上所贴50%油门数据好似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只找到电机最大拉里,2kg,如上所贴50%油门数据好似没有

可以按一半计算

网友A:
单电机拉力只需要500克不到,相对于2000克的最大拉力来说效率应该是可以蛮高的,想飞行时间长用4S电池上大桨就好,想抗风强就用小点的桨,用高压电池只是有助于增加电机功率,对效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一半计算

这么算也有1100g拉力,足够啦争取,停留在15-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机拉力只需要500克不到,相对于2000克的最大拉力来说效率应该是可以蛮高的,想飞行时间长用4S电池上大 ...

坚定了我用4s的信心,再买两块6000mah,20c的电池去

网友C:
没有必要盲目6s,因为你的机架用不上大桨
12寸桨4s效率没有大劣势,反而电池更轻,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盲目6s,因为你的机架用不上大桨
12寸桨4s效率没有大劣势,反而电池更轻,更便宜

没错,玩起来没有负担,而且看上的电机也是700kv的
很多人都说我的配置,容量更重要,而且都不建议超过6000mah,说自重太大

网友:
为什么电动车48V的不够,要上72V的,汽车也是1.6的不够最好2.0,呵呵

你讲够用当然是最好,现在够,够多久?有没有想过余量?

所以不想争倒底要选多少,看个人考虑了,眼光远近了,太纯个人看法和决定了,不谈对错。

网友D:
实践经验告诉你,这个配置肯定是6S飞得更久,但是优势不明显!4S留空时间如果是15分钟的话,3S大概13分钟,6S大概18~20分钟。
高电压低KV动力在大负载的时候优势才会明显体现出来,一般挂狗的飞机,推荐用3~4S,便宜,效率也不低。最省事的就是3S了,连DC-DC都免了,挂狗加个UBEC足矣,省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经验告诉你,这个配置肯定是6S飞得更久,但是优势不明显!4S留空时间如果是15分钟的话,3S大概13分 ...

同样容量,6s的优势已经很大了。如果我用700kv的电机,那时一定和6s不配套的吧。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同样重量,例如800g左右,上6s 5300mah还是4s 8000mah流控时间长呢

网友A:
一般想得到高效的方法都是低KV上大桨,4S意味着低功率,相应的转速也会低,所以适合上大桨。6S的话意味着高功率,转速也会相应高,上大桨如果匹配不当的话容易造成过载,造成电机过热或烧坏,而且从厂家提供的数据上看6S电没什么太大提高飞行效率的优势。飞行重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如果你的电机最高耐压是6S的话用4S没什么不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想得到高效的方法都是低KV上大桨,4S意味着低功率,相应的转速也会低,所以适合上大桨。6S的话意味着高 ...

查了一下,不仅这款电机,机架也建议4s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写了个贴,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向朋友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909&extra=page%3D1写了个贴,看有没有帮助。

刚去顶完,绝对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