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模友知道450空机,便宜些/质量好些的模型生产厂家 ...
有哪位模友知道450空机,便宜些/质量好些的模型生产厂家,知道的请留言,谢谢

楼主(2014-03-08):
有哪位模友知道450空机,便宜些/质量好些的模型生产厂家,知道的请留言,谢谢

网友A: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B:
机架飞越的就可以,旋翼头7075不错,尾巴还是用亚拓的省心省力。

网友C:
小罗450,我在用,不错

楼主:
这样搭配起来价格就高很多诶

网友D:
要便宜要好的,哪里找?一般是便宜的质量不咋滴。我用固朗450C的,质量不错。

楼主:
也就是300之内的空机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300之内的空机就行了
没好货

网友F:
300块,的确便宜,可惜就是没有好货了。

网友G:
我在看,飞越450pro和富丽的450pro价格都是680元。低于这个价的建议不要买。

网友H:
俺看见配置太差的飞机悬在空中,仿佛看见几把在飞行中的刀。。。。。

楼主:
有没有指点厂家的呢,空机类型的

网友I: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吧应该

网友A:
田刚450 480应该不错

网友:
小罗450吧,不错380空机,要装机的顺便买个小罗电机

网友J: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楼主:
看似都不错,单价高还是偏高了点,有没有仿亚拓的联系工厂方法啊

网友K:
听同事这样说过一句“记住,人不识货钱识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