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底盘全金属改造(30L后更新进度和试车视频)

楼主(2014-03-08):
前年进行了一半的KV底盘的金属化改造随着摇臂轴承的限位问题烂了尾(参见原帖)。今年年初重新拾起,经过几个星期的折腾,至此底盘机械结构部分的改造已阶段性完成。目前在等履带和电调。上图。
30L后更新底盘完成状态和试车视频。点此直接移步

摇臂轴承限位装置

摇臂轴承限位装置

摇臂轴承限位装置

摇臂轴承限位装置

摇臂轴承限位装置

摇臂轴承限位装置

楼主:
继续。。。。

单流波箱

单流波箱

单流波箱

单流波箱

单流波箱

单流波箱

楼主:
继续。。。。

诱导轮轴简支梁改造

诱导轮轴简支梁改造

诱导轮轴简支梁改造

诱导轮轴简支梁改造

楼主:
继续。。。。

底盘首端侧视图

底盘首端侧视图

底盘侧视图,可见车尾部因波箱下垂,符合真实情况

底盘侧视图,可见车尾部因波箱下垂,符合真实情况

底盘侧视图

底盘侧视图

摇臂及负重轮特写

摇臂及负重轮特写

底盘俯视图

底盘俯视图

网友:
很精致的说。。。。。。。。。。。

网友:
感觉太精细 不抗造啊

网友:
漂亮吖。 喜欢金属的感觉。

网友:
这个做好又是一个米物

网友:
坦克有用无刷电机的吗

网友:
不开厂简直浪费楼主的才华了。

网友:
这改的相当漂亮!

楼主:
本次改造的初衷是:原英国产金属底盘的主体结构材质为2mm厚铝板,强度及硬度较低,负重轮、波箱等结构的荷载直接作用在铝板结构上,难以保证其耐久性;车体侧面外衬塑料板材以增加细节,但诱导轮张紧器的主要荷载也作用在塑料板材上,失去了金属底盘的意义;原底盘搭配的是恒龙原厂波箱,其扭矩及噪声让人难以忍受。

本次改造的原则是:
(1) 拆除原塑料外衬,以不锈钢板材包衬在铝质车体的侧面和底面,并通过额外的内衬板、梁强化车体的强度和刚度。负重轮、驱动轮波箱、诱导轮等主要荷载均作用在不锈钢板件上,铝板不承担上述主要活动荷载,以保证车体的耐久性。
(2) 更换原车体所有的滑动摩擦孔轴为钢珠轴承,包括波箱、摇臂、诱导轮张紧器等。(3) 舍弃恒龙波箱,从控制噪音和提高扭矩的角度出发,采用成品的减速电机是个不错的方案,即尽量减少外部的齿轮组合数量,以减速机内部结构完成主要的减速增扭的工作,外部齿轮组仅负责扭矩输出的方向转换。
(4) 所有机械部件均通过螺丝固定,方便拆卸维护。

按照上述原则改造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原本是想将整个底盘做的尽量零件化和细部化以便后期维护和更换,但鉴于零件加工和人工装配的精度,感觉系统越繁杂,越难以保证其整体结构的完美程度。比如,现在整个底盘所有轴承的横向限位均是通过机米螺丝固定的轴环实现的,真担心不知何时其中的某颗螺丝会松脱从而导致整个车体的故障而损坏;不锈钢板和铝板通过20~30颗螺栓固定夹紧,虽然在螺母和构件间增加了弹垫,也不能保证其在今后的运行中不发生松脱。总之,系统越复杂,也就越增加了其故障的概率。对于有轻微强迫症的我,难免会克制不住经常去紧紧这数十颗螺丝;紧多了,又担心金属疲劳损坏。真是个矛盾。

当然也有欣慰:目前最为满意的是底盘的悬挂效果。底盘净重约6kg(不含履带、电池),较大的模型质量是模拟真实坦克惯性特征最为简便和最为逼真的方法和途径。

网友:
杭州坦协祝底盘金属化改造成功!

网友:
你这是要防小日本的120MM主炮的节奏么

网友:
这个贴必须顶起来!

网友A:
问下楼主你用的多大的减速电机  这个整车完成最少也要十公斤以上

网友:
各种羡慕妒忌恨

网友:
精致啊 ~~~~~~~~顶起

网友:
喔噻!太精致了!看得心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你用的多大的减速电机  这个整车完成最少也要十公斤以上

减速电机是日本产的拆机货,没有型号了。不过看直径应该是5XX系列。标称额定输入电压24V,功率20W,扭矩2Nm,12V时转速100r/min;波箱内有1M26齿和1M18齿一组增速齿轮,模型驱动轮直径约为5.7cm;如此计算在12V输入电压时,模型的理论行驶速度为:100/60*26/18*3.14*0.057=0.431m/s,换算为坦克原型速度为0.431*16*3.6=24.8km/h。查KV-1资料,公路速度为35km/h,越野速度为12km/h,算是符合。

网友:
做工精良。

网友:
能量产就好了

楼主(2014-04-13):
继续更新。

订购了新五路电调,搭配天地飞6II接收机,测绘加工了车内不锈钢底板,用于承载各类电气装置。

不锈钢底板安装就位。前部4根较长的M3铜螺柱之间是预留的电池仓,空间尺寸是根据格氏3S 1800mAh 25C设计的。

电调PCB板安装就位,导线通过端子连接至驱动电机。

在安装履带出现了小插曲。原来的驱动轮使用的是所谓英国产底盘原配的,但是无论是恒龙的履带还是MATO的履带均无法搭配。经比较,英国产的驱动轮直径比恒龙的驱动轮直径大了约2mm;这里就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花600元购买英国产的履带,要么舍弃英国产驱动轮,换用恒龙原厂的。基于经济考量,我选择了后者——说实话,论精致程度,恒龙的驱动轮比英国产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恒龙的驱动轮适用长驱动轴,而英国产的驱动轮适用短驱动轴,于是又得另行加工了一对驱动轴,但这笔额外花销还是远远小于从购买英国产的履带的。这点小波折希望对同样打算改装英国底盘的模友有点帮助吧。

底盘终于完成了。由于车体后部的波箱和电机较重,即使将电池组前置,也不足以平衡,导致车头略微上抬——窃以为还是有点感觉的。

为了保护娇贵的锂电池,老老实实的上了低电压报警器,任一电芯低于3.7V停止放电。接收机没有按照预先设计的固定于电池仓上部,因为安装时发现超高了,于是直接甩在一边,没有固定——这真的不符合个人的审美,感觉布局有点乱,也许后面会慢慢改——基于以往的习惯,电调没有采用板载的混控功能,而是设置为各通道单独模式,采用天地飞6II的V尾混控对两路行走电机进行控制。

借用儿子的体重秤,整车7.6kg。想来能上金属板件的地方都没有吝惜,车体侧面为内外2层2mm不锈钢板全覆盖,车底外侧为3mm不锈钢板全覆盖,车底内部扭杆以上为2mm不锈钢板,波箱全部采用3mm不锈钢板加工弯折,波箱底板为2层2mm不锈钢钢板加6061铝合金角L型材,其他各种支撑铜螺柱、加固小角钢等——为神马只有7.6kg?!想不通,至少也应该上20斤才对得起这断断续续近一年的折腾。不过这重量应该还是可以较为真实的模拟悬挂逼真和起步急停的“点头”效果了(参见后面的视频)。

楼主:
试车视频。

不得不对新五路电调赞一个,上3S锂电运行十几分钟,三极管几乎没有升温,原来打算上散热风扇的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另外,算是一点小体会吧,新五路电若设置为五路单独工作模式(采用发射机的V尾混控),则最好拔除J3跳线,可以获得更好的转向性能。说明书上对J3跳线的功能定义为“可以获得更加细腻的油门性能,建议短接”,但在五路单独+V尾混控工作模式下,短接的J3跳线会导致转向时速度不稳的现象出现。良好的油门低速性能完全可以通过EXP曲线获得。个人的观点,电调只要对信号予以真实的线性反馈即可,无需其他额外的修正和补偿,混控、低速油门等功能均通过发射机端完成。

楼主:
在KV全金属底盘的设计制作过程中,采用AutoCAD对其主要结构进行了3D建模,主要为了实现车体内部电气设备的优化布置。底盘完成后,模型文件留下也没有什么意义,索性与各位共享,望大家指正,并希望对于有相同改造对象的模友有一点帮助作用。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gdf1dkR

网友(2014-10-11):
求楼主的电调主板!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2015-05-08):
引用 楼主:
在KV全金属底盘的设计制作过程中,采用AutoCAD对其主要结构进行了3D建模,主要为了实现车体内部电气设备的 ...

LZ可以再把图纸的链接发一次吗

网友:
大作!首先表示祝贺!
目前看来内部空间比较局促了,中、高容量的镍氢或3S都比较难办,还要加上其他全尺寸声组的话,不好集成。
另外后两组负重轮的扭杆是不是可以加强预载,或是换粗一号钢丝,现在下坠得比较多,对照KV的书籍,实车车尾并没有下坠的。

网友:
这是瑞士手表i

网友(2015-07-28):
楼主你好,可以加QQ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网友:
这精细度,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