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

楼主(2014-03-08):
一个舵机信号线能带动两个舵机吗?听说固定翼可以
接收位置不够,两个同样的舵机,同样的舵面,能否实现一箭双雕???

网友A:
要用在直升机上?是一个舵机扭距不够?需要二个舵机并联使用?这样做是可以的,除此之外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在直升机上?是一个舵机扭距不够?需要二个舵机并联使用?这样做是可以的,除此之外是不行的。

我觉得跟着您才能长知识!!
等思考出头绪了咱们再细聊!!

是用在直升机上!!!
但不是扭距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