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录的视频 在电脑上用什么播放器???

楼主(2014-03-08):
各位大师, 我用的是黑狗3+,  今天我把里面摄像模式设置成了最高的 4K 后面好像还有个比例什么的  我也忘了    拍摄完成后 在电脑上播放  然后就卡  没法看 电脑配置不算低啊  用迅雷播放器 卡 ,用快播 卡。。1080的就不卡。  请教各位大师  录4K这样的格式 用什么播放器 看着不卡啊  下面好像还有 4K 2.5K 后面带比例  然后是2.5k     2.5K的在电脑上播放有卡顿吗? 往下 1440S  1440  1080S 1080   后面的就不一一说了!   !!!!!选哪个模式 还得分播放器吗?

网友:
用暴风影音

楼主:
不行 很卡的 ,用快播还好一点点  但还是很卡   我用公司的电脑 直接就卡死了 差点死机  不知道 用2.5K 还卡不??  1440呢

网友A:
4K录制才 15帧 你能不卡么 你就是用100w的电脑来播放也一样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录制才 15帧 你能不卡么 你就是用100w的电脑来播放也一样卡

那用2.5K的卡吗

网友:
streak5899发表于2014-03-08 18:12:24
4K录制才 15帧 你能不卡么 你就是用100w的电脑来播放也一样卡
纠正 是12针

网友B:
再纠正 是2.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纠正 是2.7K

呵呵  2.7k  刚接触狗   2.7拍出来 电脑能受的了吧  不会卡吧?

网友:
我得电脑不会卡!现在我一直用2.7K

网友:
我1080P,,都会有点小卡,,暴风更卡,,没办法电脑配置有点低呀,,马上升级下台式电脑,嘿嘿,,

网友:
楼上几个都不懂,不是电脑卡,是狗拍摄4K 只有15帧(PAL制式12帧),是狗录制出来的就卡了,和电脑没关系

网友:
4K也没用,你又不是上院线,你电脑屏幕不是4K你拍4K有啥用? 2.7K都没用  老老实实 1080P 60帧拍吧(PAL 50帧)   然后用编辑软件处理成 25帧  上传优酷

楼主:
没懂  太深奥啊  多少帧??????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