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雕刻机打孔问题(加工铝合金)

楼主(2014-03-08):
机器是30X40cm的工作台面,主轴800w好像,水冷的。现在加工6061T6的铝合金,小零件一般是几个3mm孔,一些台阶孔,然后就是外轮廓切割。现在使用双刃螺旋刀铣台阶孔和外轮廓问题都不大(z进0.1,移动600,转速20000)。但是打孔的问题伤透了脑筋,如果直接用双刃刀打孔,啄式打,磨损很快。打几个孔刀就不行了。如果换用钻孔刀(Z进速度10,转速20000)居然打不太动,下降时刀头有一些位移,出来的孔都是椭圆的。我搜了一下6061T6的硬度是HB90.是不是太硬了,大家用什么刀头啊?

网友A:
觉得 是 转速(2万转)跟进给(Z)的配合问题,

网友:
Z轴边上帮个钻主轴。普通钻头就行了

网友B:
钻主轴要求不高,搞个细长的2手直流电机装上夹头就行。

网友C:
我一般钻4mm一下就用普通钻花,进刀F100  S15000 每2mm退刀一次,每次退2mm,我就是钻6061,孔很好,基本没有偏,连样孔都不用打

网友D:
钻孔钻成椭圆,可能Z轴线和台面非90度正直角,双刃刀钻孔损刀很可能机器刚性不足,特别是立柱刚性不足,铣刀刀尖不像钻头是锥型,接触零件的一瞬间,如果立柱刚性不好就容易乱甩,然后把刀尖尖头上最尖细的地方甩掉,粗看没问题,仔细看尖头早就飞没了,然后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孔钻成椭圆,可能Z轴线和台面非90度正直角,双刃刀钻孔损刀很可能机器刚性不足,特别是立柱刚性不足,铣刀刀 ...

z轴线和台面肯定是九十度。应为不是所有的孔都是椭圆的,如果换一把新刀头前两个孔就比较圆。z轴刚性看来是肯定有问题,如果z进量大一些,我站在侧面能明显看到刀头有横向移动,并伴随跳动的共振声音。但是新的刀头就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机器先天不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跟刀头或手法有关系。比如钻孔,到底主轴转速高了好还是低了好?(我用台钻打孔,转速才一千多转,6061打起来像豆腐一样)雕刻机钻孔使用钻头钻的话,用啄式还是一次到底的方法好。由于我是自己玩的,所以刀头不多,还没实验几次,刀头就没了,又要网上买,挺慢的。请高手多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钻4mm一下就用普通钻花,进刀F100  S15000 每2mm退刀一次,每次退2mm,我就是钻6061,孔很好,基本没 ...

大哥你用的什么机器啊,我这小机器,照你这方法打了,Z轴下降时每次明显被憋歪了。出来铁定时椭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主轴要求不高,搞个细长的2手直流电机装上夹头就行。

您的意思是有两个Z轴电机,一个管打孔一个管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 是 转速(2万转)跟进给(Z)的配合问题,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但是怎么调整啊?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钻头的问题,我一起买的1.5mm、2mm、3mm钻金属用的雕刻机钻头(形状看起来是一样的,材质也看不出区别)。因为目前工件需要的是3mm孔,所以只用了3mm的,根本打不动6061铝合金。刚才用2mm做了实验,非常好用,询问后才知道,卖家发货时把3mm钻头发错了不是金属用的。另外实验结果看起来是转速高点比较好,我用10000转和15000转实验了相同的进量,效果是15000转时听起来非常安静,几乎感觉不到有金属刮擦的声响。目前打孔数据是,Z进1.5mm,转速15000转,啄式打孔1mm回量。目测非常轻松,估计提高一些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已经完全满足需要了所以不再增加了。圆满解决问题,也提供给新手借鉴。谢谢大家!(另外说一下感觉,我这个机器,如果用双刃螺旋铣刀打孔的话,除非把Z进设置的很低,用啄式打孔,而且每次的声响也很不和谐,而使用金属专用的钻头后效果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几乎像在纸上戳个洞一样轻松,新手一定要搞清楚加工材质匹配的刀具才行啊!)

楼主:
数据说错了,步距1.5mm,Z进速率50mm/分,主轴转速15000,啄式打孔每次回撤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用的什么机器啊,我这小机器,照你这方法打了,Z轴下降时每次明显被憋歪了。出来铁定时椭圆孔。

...

主要是你的钻花不能用刃口圆了的,我的下刀没有憋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有两个Z轴电机,一个管打孔一个管雕刻??

只要你XY轴行程够大,装几个都行,比自动换刀快多了。

网友:
你说的是平面还是侧面?平面打孔很容易了,我每刀0.5,用双刃螺旋刀很好打啊,就是侧面不好弄

网友(2014-04-07):
3mm孔用20000轉,明顯太快了。高速鋼鑕頭最小要下調至8000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