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帮忙解答疑问!谢谢....

楼主(2014-03-08):
四轴机子怎么会往一边飞呢,难道是刚给机子通电就立马动了遥控器导致出现的问题?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之前已经校准过遥控器了,然后给机子通电,就立马动了遥控器,这样之后是不是就会出现类似问题或者其他问题,遥控器是否需要重新校准才行?求老鸟帮忙啊!

网友A:
机子刚通电需要初始化。

网友:
帮顶一下 都是玩高端的人啊

网友B:
一,是飞控问题,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如果是DJI的话, 建议放水平桌上进行基础校准几次, 如不行,高级校准- -, 还是不行就得反厂维修了.
二,是遥控器微调动了的后果, 建议楼主注意下遥控器微调是否异常, 调参校准遥控器.
三,也有少数为螺旋桨问题, 检查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飞控问题,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如果是DJI的话, 建议放水平桌上进行基础校准几次, 如不行,高级校 ...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我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刚通电需要初始化。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我受益匪浅。

应该的, 机器开机有自检时间 ,带自检提示灯闪完后才可以飞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的, 机器开机有自检时间 ,带自检提示灯闪完后才可以飞行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