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热辣的好盈V3设置盒

楼主(2014-03-08):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既然都用上了超级爽的V3 50A,而且周围摩友都陆续爽上了,不搞个设置盒的确有点不方便,但人手一个稍微有点夸张,于是,所以,设置盒就到手了。
新款设置盒不但可以联机升级软件,还能外场当电显用。

右侧面是电池插口,当外场电显用,设计很人性化,实用。

全部部件

来张和50A的亲密合照。

先意淫下,晚上开始玩升级。

网友:
哥们问下你的电调是买的还是测试的,。我也拍了一个,卖家说要等到下周3才会有货呢

网友:
哪位 大大有淘汰件 出点给我也行啊

网友A:
这玩意有传说中的声控设置功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传说中的声控设置功能不?

看什么人用,拿出来肯定是被声控。

网友:
都有货啦

网友:
这玩意看上去还能到电显用啊,不知道除了设置外还有什么功能

网友B:
老徐,由你负责去喷好赢
好赢,这个设置盒子集成个舵机测试仪会怀孕吗?
把原话带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徐,由你负责去喷好赢
好赢,这个设置盒子集成个舵机测试仪会怀孕吗?
把原话带到,谢谢

提意见能送我个新款不?

网友:
观望中,期待100A

网友C:
要自定义进角,这个神器行吗? 比如设5度进角。
搞不懂V3如何自定义设置。 还有一项电压可以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自定义进角,这个神器行吗? 比如设5度进角。
搞不懂V3如何自定义设置。 还有一项电压可以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自定义进角,这个神器行吗? 比如设5度进角。
搞不懂V3如何自定义设置。 还有一项电压可以自定义的
好像BEC电压不能自定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BEC电压不能自定义吧?

电压是保户电压不是BEC
进角可以用设置盒自定义吗?貌似打摇杆不能用自定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保户电压不是BEC
进角可以用设置盒自定义吗?貌似打摇杆不能用自定义设置。

呵呵,自定义能不能用摇杆设置没研究过,好像说明书上也没特别注明。
有了设置盒人就变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自定义能不能用摇杆设置没研究过,好像说明书上也没特别注明。
有了设置盒人就变懒了。

楼主试过用设置盒自定义进角吗?如果有这功能,我也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用设置盒自定义进角吗?如果有这功能,我也入一个。

看了你的回复后,我就是用今天到货的设置盒特意设置了自定义进角后拍的照片。
台面一看就知道是我的。

网友:
老款的设置卡也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后,我就是用今天到货的设置盒特意设置了自定义进角后拍的照片。
台面一看就知道是 ...

小虫子的电机就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