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云台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4-03-08):
请教一下:无刷云台不能单边不能回中,一直抖动,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
好好看看调整的帖子

网友A:
你的问题说明的太简单了,要知道云台调式要先横滚再俯仰,你这问题是哪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说明的太简单了,要知道云台调式要先横滚再俯仰,你这问题是哪部分的?

云台原来是调好的,炸了一次,就发现横滚不能锁定了,调的时候功率调太大了,电机很烫过。俯仰原来是好的,就是容易自激,现在好像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