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lite GPRS校准问题

楼主(2014-03-08):
GPRS开关连续切换6下。黄灯亮点水平360。亮绿灯机头向下360。结束一直闪红灯?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多试几次。不行做高级较准

楼主:
做了很多了!还是快快闪红灯

楼主:
飞控带GPRS是刚买新的、遥控是天7.是按照泡泡老师设置的,校准完一直快闪红灯

网友A:
请连接调参看下提示什么报警,针对报警提示再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连接调参看下提示什么报警,针对报警提示再做调试。

我的飞控是刚买新的。里面的提示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刚买新的。里面的提示是

这个是错误列表,不是当前报错,你可以加我QQ  2355887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