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ghtbridge图传对2.4G遥控是否干扰

楼主(2014-03-08):
1。已经看到有朋友拿到第一批了,是否有人测试对普通遥控是否有干扰?
2。如果有干扰难道就只能用那根模拟线?
3。如果上述2条都成立,那么对早期ACE就是万全无法使用了?
4。DJI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兼容性?或者只考虑到了垂直垄断?

网友A:
如果使用2.4G遥控,会有一定的可能性造成干扰,所以我们建议
1.使用模拟线 2.使用5.8G遥控。

网友:
用2.4G 的后果是炸机...

网友:
数字图传是可以集成传输遥控信号的,楼主仔细看看介绍吧。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2.4G遥控,会有一定的可能性造成干扰,所以我们建议
1.使用模拟线 2.使用5.8G遥控。

可是即使云台用了你们的模拟线来控制,可是载机呢?载机怎么用5.8G的控?载机只能用2.4来控制啊。那结果还不是干扰

网友B:
给你一个实际解答吧

我们用亚拓800直机 带ACE ONE飞控   挂零度GH4云台  用LB做图传   14SG做飞手控 已经飞了很久了 都是做直播的活  现场各种大功率wifi  直播车  斯坦尼康微波  怎么说呢   futaba还是肯靠谱的 不会被干扰    图传偶尔马赛克 也就这样了

网友C(2015-03-25):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实际解答吧

我们用亚拓800直机 带ACE ONE飞控   挂零度GH4云台  用LB做图传   14SG做飞手控 已 ...

同时用2.4g控和高清图传吗?如果这样简直太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时用2.4g控和高清图传吗?如果这样简直太好了

不要做这个梦了,说明书里严格说明了不能喝2.4G遥控同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做这个梦了,说明书里严格说明了不能喝2.4G遥控同时使用!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实际解答吧

我们用亚拓800直机 带ACE ONE飞控   挂零度GH4云台  用LB做图传   14SG做飞手控 已 ...

哥们,太感谢了,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