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无法稳定飞行,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疑问

楼主(2014-03-08):
自己用1.5的玻纤板做到机架,电机是xxd1510,10a的电调,kk飞控,x模式,基本调试以做完,就是一起飞会对角不停的晃动,然后就失控炸鸡,
这是电机的毛病还是飞控的毛病啊?麻烦知道的大神告诉我一下

网友:
把KK飞控换掉,用带自稳的,最好带GPS的飞控,就稳了。(什么年代了还用KK

楼主:
用kk飞控是想玩机动飞行,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角线晃动,想知道是哪个部分的问题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5292&uk=1361894763 看下说明书。kk不错,如果调试都正确的话,44看把抖动对角的电机换到不抖的上面看看,排除法找问题。

网友:
四個電調教準了嗎? 用多大槳. 我今午試用剛買的QQ飞控, HJ450機架,8045膠槳. 飞起來很抖,左右不平衡. 之後換了1045槳,還以為自己在飞NAZA. 就是沒有GPS定位.

楼主:
机架轴距220,用的5030浆,三叶浆和两叶浆都试过了

网友:
发张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5292&uk=1361894763 看下说明书。kk不错,如果调试都正确的话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KK的感度高了,调低些再试

网友:
KK新手不适合,飞控钱省了,其它零件废了。

网友:
感度调低点试试

楼主: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解决,看来要在买套东西来替换着找毛病了

网友B:
用kk飞控是可以练习技术的!省钱,便宜还可提高技术有何不好!自动控制的东西用多了,应急反应会很差的!练好技术在上自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kk飞控是可以练习技术的!省钱,便宜还可提高技术有何不好!自动控制的东西用多了,应急反应会很差的!练 ...

对新人来说,kk是用来炸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解决,看来要在买套东西来替换着找毛病了

机架太软了吧?我的山寨330也是这个问题,用8寸桨抖得厉害,特别是碳桨,用尼龙桨稍微好点,但是还是机架抖。用7寸三叶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新人来说,kk是用来炸机的

说的很对,对于新人kk确实容易炸鸡,不过这个便宜啊,即便炸了再买一个也没多少钱,要是高配置的炸了,那就破费了,对于我这个工薪爱好者,高配暂时我还不敢上啊,烧钱!我的就是kk,是用泡沫板(苯板)做的机架,确实炸了很多次,浆也炸了一些,不过后期维修费很便宜,到现在飞的很好了。而且还在用kk,呵呵!提醒新手,再练习kk时最好再大一点的床垫上练习(室内),一切都要小心,终究会练好技术的,我就是这样练的!

楼主:
我也没打算玩fpv,kk应该就够用了,不过估计我做到机架有点问题,我怀疑电机也许炸鸡的时候有所损伤吧,看来还得先弄个450的先玩

楼主:
谁有闲置的330或450,有没有飞控不要紧,便宜点出给我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