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这个配置怎么样?请大家提提建议

楼主(2014-03-08):
新人配置450 ,水平刚刚开始可以对尾旋停。
新品冰人版450PRO无副翼FBL空机  1200
舵机【3颗斜盘红色版KST215+亚拓DS525尾舵】+好盈铂金40A电调+花牌3S马达3860KV +黄色版K8三轴陀螺仪  1055

总共2255

这个配置好吗?比飞越的机身飞起来好多少?值得这样配置吗?

网友:
DS525失败啊  人品货 我的几天就坏了  你不如换KST515

网友:
新人配置已经很好了,没什么需要更换的了,以后动力不够就换马达就好了

网友:
都是很爽的设备。斜盘舵机315mg更合适一点,锁尾可以用215mg,电调买铂金最新的v3吧。

网友:
好,锁尾可以换成515

网友A:
对尾没必要

网友:
直接上6s吧,后面改480 也没问题
对冰人的机身不感冒,个人觉得不如飞越+亚拓的混合体,x3的机身也是不错的选择,只是后期的维护比飞越贵些但比亚拓便宜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6S就不想了,我不是暴力3D控,3S就算了。锁尾换成515。X3嘛,飞好450再说啦。其实我一直是飞固定翼的,飞了快20年了。去年冬天从小电直6通入手,开始玩直机。现有V120,MINICP无刷,可以在客厅对尾悬停,另外有一架二手的全球鹰450,也只能队尾悬停。所以想自己动手装一部质量好点的450。

冰人机身不如飞越机身?不是比飞越更精度高吗?贵500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6S就不想了,我不是暴力3D控,3S就算了。锁尾换成515。X3嘛,飞好450再说啦。其实我一直是 ...

不是说冰人不好,而是那个价位高不高,低不低的,感觉不划算,与其买冰人,不如搞个亚拓或者X3了

楼主:
哦,谢谢指教,不知亚托机身和X3的要贵多少呢?有无推荐的商家啊,最好能一下全部配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6S就不想了,我不是暴力3D控,3S就算了。锁尾换成515。X3嘛,飞好450再说啦。其实我一直是 ...

别的都不错了就是动力上6S好点.....

网友:
性价比之间,有人更关注性能,有人更倾向价格而已
不过以我个人经历来说,中毒已深的一段时间是为了性能完全忽视性价比的
(我会说我是那个为了减重20g而从ice50换成Talon35的人么)
(我同样也不会说为了买一条PU皮带而从对岸代购的那件事)
(其实我只是想说,我是那种不管别人怎么说,有爱就买它,也做好了觉悟的人。就算有时听信了别人的,心里总却是会惦记着那台没有入手的)
(糗事待续……)

网友:
锁为换515,建议上6S,虽然你现在觉得够用,但是等你想换的时候手头一大堆3S电池怎么办,飞越空机可以用,悬停航线飞完尾巴全换冰人

楼主:
就是想着免得以后换冰人的各种升级件,干脆一开始就来个冰人的空机省事,多几百眼还是负担得起,只要性能比飞越好点行,呵呵

网友:
如果不差钱就亚拓机身

网友:
冰人机身修着方便点,精度肯定不如亚拓。

楼主:
亚拓是那个450L吗?上述的电装可以安装上去吗?

网友:
heqin520发表于2014-03-09 01:41:24
锁为换515,建议上6S,虽然你现在觉得够用,但是等你想换的时候手头一大堆3S电池怎么办,飞越空机可以用,悬停航线飞完尾巴全换冰人
完全同意上6s电机!价格差不多。如果觉得暴力,可以调节油门嘛!!!

网友:
用6S的好,现在我刚会翻,就感到3S力不从心了

网友B:
锁尾可以换成515,新人不要电装太好,学会了直接上X5,祝你一路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