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装机 空间感觉不够 自己加工碳板 盖楼成功

楼主(2014-03-08):
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739
装机后感觉空间不足,现在什么设备都没挂 已经没有地方了,打算后期上悟空,想到PMU, iosd,主控没地方 就想到盖楼
下载CAD 学习画图
购买碳纤板,联系朋友找铣床
今天加工完成 上效果图

原机只有一层  感觉不够用,想把所有设备全部藏在内部

网友:
沙发!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加三层有什么意义?

网友:
盖起来的楼没必要用碳纤吧。除非你是为了美观。可是还有碳纤贴纸这种东西

网友:
感覺好像航母~~要分好幾層船艙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架子,感觉空间还可以啊……PMU、IOSD放到机身里面没问题啊

网友A:
楼主太有才了哈哈 加了那么多层  我局的你不如加到肚子下面 美观  走线看不见 ,加上面塞了东西全是线    我也是UAV H4  我没那么多东西  都觉得布线和困难   你们电调都在肚子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有才了哈哈 加了那么多层  我局的你不如加到肚子下面 美观  走线看不见 ,加上面塞了东西全是线     ...

飞控测试的naza出了  收的悟空还没到   我不限就这样的  电调全部在肚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测试的naza出了  收的悟空还没到   我不限就这样的  电调全部在肚子里

改 我也抽空改了  我的肚子布置的有问题   以前飞控好好的   这个飞机上去竟然抽风   一抽就掉高度  都不敢飞

网友:
同样的机架。感觉没必要盖楼吧。电调目前放在电机下面。肚子里布满了线。稳压模块啊,哪吒指示灯供电啊,云台供电,鹰眼供电,图传供电,穷人OSD供电,还有夜航灯供电。

网友:
其实下板和电池板之间可以放两个模块 然后电池下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