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A2的7S電源配置可行性

楼主(2014-03-08):
諸位飛友們好

最近在為S1000配置電源,想請教各位與大疆技術單位,
S1000與A2的組合中,使用7S的電源是否可行,
A2的PMU是否可以接收29.4V的電源輸入?

這樣的配置是希望將電流往下降,並獲得更長的滯空時間。
想知道諸位與大疆技術部門是否有作過相關的測試與應用,
以及A2的PMU對於電壓的監控範圍為何?

感謝您們的撥冗回應,謝謝

网友:
  A2 PMU对电池的使用范围为:2S-6S 电池。

网友:
Dji各说明书上 有 规定,还是不要冒险好

网友:
没看说明书吗?明显不可行,要想留空时间长加大电池容量不就可以了,不过加大容量就等于加大了重量,飞行时间多不了哪去,

楼主:
使用手冊上有提到2S-6S是使用範圍,
只是想知道提高16.7%是否可行,
如果可以,電流輸出將可降低為6S的85%,
不僅可以提高至空時間,也可以提昇需要緊急供電的可靠度。
例如在高山寒地,溫度過低影響電池放電時,
或是飛行逾時返航途中,已瀕低電壓警報時。

而鋰電供電初期雖為7S,但升空後不久,將會降至6S以下,
所以才想知道,這樣的供電是不是在A2的許可範圍之內,
大疆是否有進行過相關的供電測試?

如果沒有測試過這個項目,可否請工程師們代為測試一下。
如果失敗,只是多一顆故障待修的A2,
如果成功,將是一項重要的資訊。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A:
按目前保守负载,上7s完全没有问题,电子产品的工程属性决定了它是有冗余的,多1s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目前保守负载,上7s完全没有问题,电子产品的工程属性决定了它是有冗余的,多1s完全没有问题。

太感謝您的這項資訊了,
由於我在實驗室測試的結果,
在負重約8-10公斤的情況下,
4114馬達配槳7S在效率各方面數據都完勝6S,
配置在S1000重量只增加總重約4%-5%的情況下,
推力、效能、滯空時間與電流縮幅,都超過15%-20%,
提昇的滯空續航力與拉力,還有電流降幅,
都讓我認為要比6S還要適合。

加上3.6V x 7 = 25.2V,剛好是6S滿電電壓,
所以我認為在高海拔低溫起飛時,可以彌補電壓不足所造成的升力不足。

但是因為怕A2無法承受7S電壓,因此遲遲未正式上S1000+A2作測試,
也才希望聽聽大家的意見。

至於說明書,我來來回回研究很多遍了,
每次改版也必定確實研讀,並作筆記,實在是找不到相關應用。
而文中提到的2S-6S為電壓應用範圍,總不成代表我也可以通2S上S1000作升空吧?
所以希望聽到的是真正有實驗數據或是有具體經驗的飛友,甚至於是大疆第一線的工程師的有用資訊。
至於鍵盤手,就請先迴避一下。

网友B:
飞控里你设置成5S不就行了   用6S  飞控认为6S最低时  还是满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謝您的這項資訊了,
由於我在實驗室測試的結果,
在負重約8-10公斤的情況下,

不舍得用自己的A2测试就直说。

毕竟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就是想把损失转嫁到别人公司头上.

话说PMU这种稳压模块,如果真的完美支持,DJI为何不告知用户可以输入2S~7S的电池电压呢?
我相信是做过测试之后发现无法满足如此宽的电压输入范围,才会标称2S~6S。
DJI的稳压模块几乎输入都是在2S~6S。
就算要支持,估计也是要重新设计一款PMU。

网友:
高压电池效率会高 ,A2的PMU设计在6S的范围内我认为是有技术保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舍得用自己的A2测试就直说。

毕竟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纠结,实在有心理障碍,对pmu的供电做下处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謝您的這項資訊了,
由於我在實驗室測試的結果,
在負重約8-10公斤的情況下,

纠正下,低温,单单提高电压是不行的,因为本质是环境影响化学反应速度,即电池维持电压差效率问题。。。
另外海拔影响的是空气密度,同时还可能有化学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纠结,实在有心理障碍,对pmu的供电做下处理就是了。。。

哥们是说我纠结还是说lz呢?
刚刚看了一下,S1000的电调也只支持6S,上7S电调貌似也挂了…

你说到点子了,其实主要是动力部分耗电,这个跟A2飞控部分关系没多大。。。
重点在于找7S的电调,不过那干脆自己DIY一个大八轴好了

网友:
我的pmu接6s输出23v =。=

网友:
支持各种测试。有了数据就是分享